TX100航拍雾霾过后的北京 无云台自制橡皮筋悬挂TX100 有后期增稳 有图

楼主(2013-02-09):
请选择高清观看 标清会出现一卡一卡的状况 选高清就流畅了

第一次航拍 没有云台 主要靠剪辑和后期增稳
刚买不到10天 还不太会调机器 之前的拍摄果冻和高频共振严重 自己做了个橡皮筋的减震悬挂TX100 这两方面效果好了很多
感觉稳定的航拍是一系列问题决定的  1.多轴本身的重量、大小  2.电机平衡、浆平衡  3.飞控感度  4.云台的选择 斯坦尼康或者无刷或者舵机 5.是否有风 6.飞行人员的水平
7.适当的后期增稳非常重要(毕竟无风天气少)
路漫漫 一步一步来吧 春 节过了淘宝买浆平衡和原装APC从平衡做起
拍摄用的蝗虫机架 续航时间好短= =不知配5000 4S 3S好 还是2200 3S好 请各位老鸟给点意见吧
另外浆用原装APC好 还是碳纤维的(碳纤维也有好有坏怎么选择?)这个是十寸的求老鸟指导

NAZA GPS
恒力W2834电机
1047仿APC
LEGO自制的橡皮筋减震悬挂TX100
有3个电池都是旧的 4300的跟2200的飞的时间基本一样 6MIN左右 是4300的电池太老了吧?还是重量问题导致效率下降?如果再买电池应该选择哪种容量的?

楼主:
没有设置回复可见 感觉回复可见的帖子水分太大 希望老鸟回复电池问题 来点干货

网友A:
清晰度不错,用的什么图传?

网友B:
机体旋转时怎么感觉有停顿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体旋转时怎么感觉有停顿的现象?

选择高清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晰度不错,用的什么图传?

木有图传= = 准备上图传呢

网友C:
苹果这个软件真心是不错

网友D:
背景音乐这段变奏版的卡农很好听...可以告诉我名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景音乐这段变奏版的卡农很好听...可以告诉我名字吗?

百度搜的卡农 第一个应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这个软件真心是不错

嗯 如果不是非要进AE只用 FCPX非常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稳啊!!!!

谢谢 挑了一些比较稳定的镜头加上后期增稳实现的

网友F:
后期增稳是怎么弄的? 用什么软件?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后期增稳是怎么弄的? 用什么软件?什么功能?

同问:后期怎么增稳?

网友G:
我选的超清,但是在镜头横扫的时候还是有看到水波纹,请问楼主这是视频网站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

另外,TX100的续航太恶心人了,楼主有没有外挂电池?

网友:
感觉没有一个镜头是飞行时拍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选的超清,但是在镜头横扫的时候还是有看到水波纹,请问楼主这是视频网站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

另外, ...

木有感觉水波纹啊   TX100最长拍过8MIN(冬天) 想换黑狗了  续航没法忍啊

楼主:
增稳用的LOCK AND LOAD    AE渲染的      我是MAC系统 找不到合适的M插件  就用的这个  效果应该都一样的  有木有好心人发给MAC版的M插件地址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清晰度不错,用的什么图传?
TX100拍的 木有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