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最后一飞,沉睡了一冬天的600这是肿么了?

楼主(2013-02-09):
今天除夕,还要上班,痛苦之余带上600n,午休时间跑去公园过过瘾。这个飞机一冬天没动了,休眠之前状态良好,加了事后油就收起来了,哪儿也没动。今天加油上电一飞,问题来了,开了定速,但发动机转速并不稳定,有一种声音就像嗓子里有痰一样而且有点喘,55H发动机。起飞悬停点头,倒悬停也一样。整机感觉软塌塌的,侧钟摆hold不住……今天飞场温度大概零下3度左右。气温太低富油了?天太冷桨夹胶圈太硬?没弄明白,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咋回事,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应该换用冬天的火头/

网友:
看着还行啊,翻的够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换用冬天的火头/

换哪种呢?请明示,谢谢。我一直用8号火头,不知道还有哪种

网友B:
气温低收2格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温低收2格油试试

再收2格,主油针1.3,副油针1.1了,不会有事吧,好在现在飞的时候回传温度是38度,比较低。好吧,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
7号可以试试看

网友C:
是不是定速有问题? 不开定速的话还会点头和声音不正常吗? 我前两天就因为定速器磁铁掉了个岔导致信号错乱拉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收2格,主油针1.3,副油针1.1了,不会有事吧,好在现在飞的时候回传温度是38度,比较低。好吧,我试试, ...

回贴有收2格油有误,应是放2格油试,因封机前是好的,那时气温高雾化好,现在气温低了,油气雾化不好,还是原来的进油量的话,就表现为贫油,所以请放2格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贴有收2格油有误,应是放2格油试,因封机前是好的,那时气温高雾化好,现在气温低了,油气雾化不好,还 ...

哦,谢谢。我认为收两格是因为气温低,发动机温度本身比较低,可以再贫油一些,因为贫油会相对马力大些,同时会使发动机温度偏高,只是因为夏天散热不好,所以要有一个合适的取舍。很多人认为冬天飞油机就是有这个优势,可以贫油不导致超温。你说的雾化的情况还真没考虑过,不行就趁着天还冷,分别调整油针试试效果,也好积累一些经验,以供今后大家一起探讨。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定速有问题? 不开定速的话还会点头和声音不正常吗? 我前两天就因为定速器磁铁掉了个岔导致信号错乱 ...

起飞悬停,然后开定速,一直点头,3D没试关定速。后来又仔细回忆了当天的情况,点头和发动机不给力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点头还是旋翼头的问题,去年入冬最后一次飞,换了金属桨夹(原来是塑胶的,有点虚位,不点头)就有一点,当时没太在意,这次低温飞,很明显了,而且切3D后转速增加,还是不能消除,这个还要拆开来分析一下。发动机的定速不稳可能不是定速器的问题,油门舵机也没问题,还是在发动机本身,油门响应速度慢造成的。就以往经验,富油会造成反应慢,但在这种低温环境下是不是这个原因还不好说,想趁着天冷再调试,包括大家提到的火头问题,希望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怎么发不了帖子

网友:
会不会是爆震的原因?我的600N也遇到问题了,之前飞的好好的,年前拿出来飞了下,整个机身都摇了起来,朋友说是发动机爆震,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