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80A

楼主(2013-02-09):
老版的凤凰80A电调为何飞完后,再换电后,油门行程须要重新设置后才能飞?否则油门没反应,郁闷!哪位高手能解答?不胜感激那

网友A:
凤凰电调有一个油门行程模式设定,LZ这种情况肯定是设成每次都推上推下识别一次的那个模式了,一般固定翼用这种模式。
直升机都设成“固定行程”模式,只需识别1次以后就不用设了。
好好看说明书。

楼主:
我就在油门模式下选择了“固定值”这个选项啊,还有个是调速模式,应该选择哪一项呢?楼上说的是电调凤凰的哪一项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