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FPV,用什么飞控好呢?APM? ARKBIRD? DJI? A?

楼主(2013-02-09):
提示:

网友A:
想折腾 选择APM 想纯粹玩 选后面A 只能固定一 DJI 是多轴的

网友B:
会软件的,有时间折腾的用APM

网友C:
当然APM!!A控只能飞固定翼,支持的机型太单一,H也一样只是固定翼用的,大疆的价格~~~
所以综合来还是推荐APM

网友D:
APM啊。。有基础更要捣鼓AP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