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关闭T8FG的发射信号?

楼主(2013-02-09):
怎么关闭T8FG的发射信号?

网友:
能关闭吗?
不懂帮顶

网友:
hehe,把油门别放在最低,开机,它问你要不要发射信号,你就选no

网友:
研究说明书

网友A:
关机状态下按住触摸盘中心,在按住的同时开机。
此时屏幕会显示选项,rf off, range test, rf on,分别是关闭信号发射,距离测试(功率小,60秒)模式,打开信号发射。

网友:
我也是T8FG.当然可以关闭发射无线电.你把油门放中间位置,然后在开机空.它里面会显示YES就是发射无线电,NO就是不要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状态下按住触摸盘中心,在按住的同时开机。
此时屏幕会显示选项,rf off, range test, rf on,分别是关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