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锂电池充电电流的疑问

楼主(2013-02-09):
小弟最近想入PL8 套装,但是有个问题是我目前手上4S 4200mah 30c的狮子锂电池最高能用几A充电电流充呢?大电流充会不会爆炸呀?

网友A:
你就算它2C充电吧,就是8.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算它2C充电吧,就是8.4A

2c充电也得将近40分钟才能充好吧?好像在外场也稍微有点慢了。。

网友:
还是买5C的电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c充电也得将近40分钟才能充好吧?好像在外场也稍微有点慢了。。

你看看电池上标着可以多少C充电,注意是充电C数,不是放电C数,如果支持5C充电,那就是4.2x5=2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电池上标着可以多少C充电,注意是充电C数,不是放电C数,如果支持5C充电,那就是4.2x5=21A

嘿嘿,老师说电池上面没标啊,狮子电池上的标签只有一个5C和10C但是前面都没有勾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老师说电池上面没标啊,狮子电池上的标签只有一个5C和10C但是前面都没有勾

问商家嘛,就算是5C,也够快了,但是快充会折寿的,嘿嘿。

网友:
2C够了,休息一下蛮好的

网友:
你想外场用PL8大电流充电,这电池就要选可以5C充电的,要不然会有危险哦

网友B:
在淘宝上我查了一下你说的狮子电池,4S4200MAH 30C才200不到明显电池虚标严重如果你用PL8外场用大电流充电那有可能可以看烟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上我查了一下你说的狮子电池,4S4200MAH 30C才200不到明显电池虚标严重如果你用PL8外场用大电 ...

哦,看来好充电器得配好的电池,要不干脆整个208B算了

网友:
獅子電池便宜~最大0.5c充電唷!

网友:
電池便宜

网友:
狮子试过2C充电没任何问题,平时1C。

网友:
狮子3s的2200mah,长期10a充电,上百回合了一点事都没。没论坛说的那么不堪啊

网友C:
狮子还是便宜呀

网友(2013-04-02):
zippy  Turnigy  tch-nano   外场最低都是10A在冲的    那才爽

网友:
狮子电池 2200 4S(120元那种) 在外场用13A电流充电 飘过  没出现任何异常  飞涵道很爽

网友(2014-05-01):
我都是用6a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