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军工标准:给油机飞控、陀螺仪,设计安装“磁悬浮”减震。

楼主(2013-02-09):
今天 除夕之夜:
把 ArkBird 简单泡沫减震安装到 油机上,测试的结果
“加速度 健康数值”——只有 41 ,严重低于 70 !
于是思考制作一个“磁悬浮 减震台”专门安装陀螺仪和飞控

飞控的 磁场 传感器,看来得 另外 拉远距离 才行。

简单画了个草稿图,难道 非要 24块 磁铁才行吗??
大家一起来动脑筋——看能否 减少 磁铁的 块数 !!

注意哦:铝板 的三个轴 都只能依靠 磁力来 约束 哦!!

简单画了个草稿图,难道 非要 24块 磁铁才行吗??
大家一起来动脑筋——看能否 减少 磁铁的 块数 !!

楼主:
补充:约束 除了直线的约束 ,

还要考虑 三轴旋转 约束哦!

网友:
用皮筋行不行?拉住八个角,把飞控悬在中间

网友:
会不会太重呢

网友:
磁铁的磁场对飞控陀螺仪会有干扰吧

网友:
哈哈,感觉有点不靠谱,楼主可以试一试哈
我感觉对于震动问题应该在控制算法上入手比较容易
比如滤波、系统鲁棒性

网友A:
悬浮系统的阻尼是0 所以震荡在所难免

网友:
磁铁磁性强度可以决定磁铁的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浮系统的阻尼是0 所以震荡在所难免

是啊,阻尼就全靠空气了,小无人机上再搞电磁阻尼,
又会觉得过于复杂。。有点奢侈了。。

得寻找一种比“糯米年膏”还软一点的阻尼材料。

网友:
楼主人才啊,这东西怎么得装在一人多高的飞机上才够发挥余地吧。对了,楼主那打飞机和汽油机哪买的,我琢磨着学学你

网友:
我装了个银vbar,震动问题可以忽略不计了。。。建议上银vbar,之前用蓝vbar抗震效果不行。。

网友:
有谁说磁悬浮是抗震的?
磁悬浮的目的是减小摩擦,你这磁悬浮减震 实用时陀螺仪会在里面慌烂掉.
磁悬浮的陀螺仪都是机械陀螺仪,没有摩擦使得陀螺效应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