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我的MCPX偶尔会顺时针旋转抽风

楼主(2013-02-09):
最近发现我的MCPX偶尔会顺时针旋转抽风,转半圈。
开始在室外发现,以为是温度低造成的,今天在室内飞也有。顺时针转就是尾电机转速加快,看来不像是尾电机老化,并且我刚换不久的。
莫非电池老化?电池闲置半年没飞了。有没有同样问题的朋友

网友A:
如果是V2 1.3主板发生此情况的话,如果十字盘虚位处理过了,则还需要细致排震

网友:
我是逆时针转,偶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V2 1.3主板发生此情况的话,如果十字盘虚位处理过了,则还需要细致排震

我看了看主板右下角写的是 mcp x 2 v1.5
从来没有处理过啥,秋天飞一切正常,天冷了就有小半年没飞,前两天拿出来飞就这样了

网友:
可以找块新电池试一下

网友B:
可能是主电机线路出问题了,换个主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主电机线路出问题了,换个主电机试试。

主电机和旋转也有关系?不解

楼主:
没人遇到过么?

网友C:
貌似还是尾电机问题,或者是连接插针氧化及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还是尾电机问题,或者是连接插针氧化及接触不良。

是尾电机偶尔加速,而不是减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