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FPV 遥控器的选择 纠结中.....

楼主(2013-02-10):
           最近迷上FPV  想玩、但是在遥控器上面难住了 不知道选哪个好.  JR   FUTABA  ==.... 大家给给建议 遥控器价格3K 以下.不最求太好  但是我主要还是玩直升机........嘿嘿.....   最好方便+增程设备的

网友:
10C 72M

网友A:
FUTABA 10CHP或者AP,72M,不用增程,原装天线和接收机布局好了够用

网友:
10c ,方便换高频头,干什么都行

网友:
JR的建议不要买!

网友B:
天8加433最好了。。。

网友:
虽然痛恨小鬼子,但不得不说FUTABA 10C 72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8加433最好了。。。

天八X加433增程吗?是哪种433增程?

网友:
tan 8 +43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八X加433增程吗?是哪种433增程?

一般的就行,一搜一堆。如果你飞控用Arkbird,则可以用它的433数传,可省去传统的接收机。。。简化遥控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就行,一搜一堆。如果你飞控用Arkbird,则可以用它的433数传,可省去传统的接收机。。。简化遥控系 ...

我飞过A的433   我觉得延迟  一点都不爽   网上有另一种433  要一千多   它和A433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10CHP或者AP,72M,不用增程,原装天线和接收机布局好了够用

10C  72  本身天线大概距离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10C  72  本身天线大概距离多远

原装天线和1410DP接收我飞过最远4KM吧,有重庆的兄弟飞了6KM多,这个不好说,和电磁环境、载机布局、天线角度相关,遥控器天线45°指向天空遥控距离最好。我也遇到过飞出去50米就失控的时候,遇到干扰,所以务必要把飞控的自动返航设置可靠

网友:
遥控方案需要考虑高频辐射对大脑,生殖系统等的危害 .  家用无线产品,国家标准是发射功率小于 20DB也就是 100mw

网友:
10C的可靠距离最多也就不到2公里!再远了,就看运气了。如果花3千块,只在1-2公里附近FPV一下,倒也不错,否则都要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过A的433   我觉得延迟  一点都不爽   网上有另一种433  要一千多   它和A433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也没什么吧。。。433都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