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瓦千的三相电机能否改为单相电机?

楼主(2013-02-10):
三瓦千的三相
电机
能否改为单相电机?

网友A:
启动电流过大 会直接挂掉你家保险,还是别改的好
实在要用 买个变频器把

网友B:
1。1kw以下的改没事,不过启动的时候电灯要暗以下,现在都是节能灯,不明显,但是冰箱和空压机的声音明显低沉一下。

网友C:
改了效果也不好,改也只是改定子绕主组,单项电机和三相电机的转子不同的

网友D:
改不了,就算改了用起来也很痛苦的。卖了吧,加钱买台山东文登的单项电机。

网友E:
可以改。但是所需费用不如卖了他买单相。不改的话采用电容器法勉强用。效果不好。

网友F:
可以不过和买个电机差不了多少

网友G:
卖掉这个三相的,买个单相的吧。功率太大,改不了!

网友H:
如果3kw的电动机不考虑它体积过大还是可以用的,改单相可行,注是不是 星星接法,三角形接法启动电流太猛,估计几十A,你家的空气开关受不了,
如果是星星的,恭喜你,改后功率1000多瓦

网友I:
1.5的改了都震动大的很,还发热。这个就别想了。自己试机的时候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