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一个关于G31无副翼系统的弱智问题

楼主(2013-02-10):
我用JR XG8+RG831b接收 按照说明书接好线以后接通电源 3号灯闪几下 之后是1号灯长亮 遥控无反应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2013-03-13):
把遥控器十字盘模式设置成普通

网友B:
其实G31很好设定,按照安装向导一步步来,看清上面的文字设定好就已经很好飞了,我刚上手,性能与手感设定那边还没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