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能当显示器用的平板

楼主(2013-02-10):
准备上无线视频传输套装了.不晓得用什么显示器.看平板电脑就很方便.是买个IPAD还是安桌系统的哪个好?

网友A:
可以单独买块ipad屏幕。。然后加个驱动套件。AV输入。。这样很爽,显示效果很好。但是直接买ipad估计视频信号输入不进去,可能要买安卓的平板。

网友:
没发现哪个平板具有视频输入功能,如果只是拆平板的屏幕加驱动用......我觉得还不如买液晶监视器。

网友:
买个有AV IN的800*400的导航仪不错

网友B:
图传接收到的信号转换成蓝牙,平板电脑都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传接收到的信号转换成蓝牙,平板电脑都能用了。

蓝牙那点速度传图像

网友:
没有什么平板貌似支持视频输入

网友:
搜搜支持倒车后视功能的车载平板,支持视频输入

网友:
弄个视屏采集卡。

网友:
弄个视屏采集卡

网友C(2013-03-26):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独买块ipad屏幕。。然后加个驱动套件。AV输入。。这样很爽,显示效果很好。但是直接买ipad估计视频信 ...

苹果 没有AV入。。只有AV出。。。。系统本省就没有AV的编程库。。。所以市场上没有Ipad用的视屏监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 没有AV入。。只有AV出。。。。系统本省就没有AV的编程库。。。所以市场上没有Ipad用的视屏监视器。。 ...

哈哈。我是说单买屏幕嘛。没说买ipad。大概是1-200的屏幕。几十块钱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