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ial AeroFly 5

楼主(2013-02-10):
I need to have a Serial AeroFly 5 ?
我需要有一个Serial AeroFly 5

楼主:
HELP PLSSSSS
erorr for serial

网友:
賽力的密狗我沒有
我用飛鷹的密狗 插入密狗讓電腦抓到 載入驅動~

如果是沒在Setup點選>右滑鼠鍵>內容(R)>相容性>以相容性模式執行這個程式 跟 以系統管理員的身分執行此程式 打勾>光碟加入位置為C:\...\Goster\AppData\Roaming\IPACS\AeroFly 5 (B盤加入會找不到加入位置)
有打勾時為C:\Program Files(x86)\IPACS\AeroFly 5

點起AeroFly 5桌面>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A)>使用者帳戶控制>您是否要允許下列不明發行者的程式變更這部電腦?>是(Y)~

B盤加入路徑>光碟裡資料夾 AeroFly 5 iso B 2.4GB>確定~

(模擬開起 一些模型沒有激活)
再加入FeiYing-AeroFly 5_Update>右滑鼠鍵>內容(R)>相容性>以相容性模式執行這個程式 跟 以系統管理員的身分執行此程式 打勾>加入文件 ~

解壓飛鷹控制台>右滑鼠鍵>內容(R)>相容性>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A)>您是否要允許下列不明發行者的程式變更這部電腦?>是(Y)>出現信息SimLauncher2011 The application running!>確定>控制台會移到螢幕右下角>開起控制台>點選 Simulator Information...>右邊 Offline Activation AeroFly 5 點入>出現信息 SimLauncher2011 Information:AeroFly 5 .5 activation success!>確定>點起AeroFly 5 桌面>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A)>使用者帳戶控制>您是否要允許下列不明發行者的程式變更這部電腦?>是(Y)>模擬完成激活開起了~

网友A:
這是我的飛鷹AeroFly 5.5控制台
點入桌面控制台>右滑鼠鍵>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A)>使用者帳戶控制 您是否要允許下列來自不明發行者的程式變更這部電腦?>是(Y)~
出現 密狗訊息>旁邊的Offline Activation AeroFly 5.5點入 出現SimuLauncher2011 AeroFly5 激活成功>確定 ~

网友:
You don't expect this dongle can play AeroFly 5,no key can match the dong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我的飛鷹AeroFly 5.5控制台
點入桌面控制台>右滑鼠鍵>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A)>使用者帳戶控制 您是否 ...

Thank youA QuestionThe dongle is suitable for AeroFly 5 ?
SAILI Simulator
谢谢提问加密狗适合AeroFly5?
赛力模拟器

网友:
您可先問賣家 在決定是否要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