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给台钻配个步进电机应该选多大的

楼主(2013-02-10):
我要用步进电机带动台钻横轴往下钻孔,请问需要多大的步进电机,我是用来打铁的材质的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呀

网友A:
至少8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86吧

86的大概多少钱呢,什么牌子的好呢

网友:
台钻自动走刀还用步进?用个减速直流电机就行了

网友:
电机 太多了,力矩大的好用

用步进改,也即改数控,可以一劳永逸。 比如这位:

网友B:
加长的57就行了吧。3A电流,77的长度,力矩大概是2N.M。只要速度不高,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长的57就行了吧。3A电流,77的长度,力矩大概是2N.M。只要速度不高,问题不大

请问那种57电机需要多少钱,我改的台钻跟 这台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456&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种57电机需要多少钱,我改的台钻跟 这台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 ...

57by311 貌似这个型号,新的国产的好像 110-130

网友:
楼主你说得也太少了吧!台钻型号?需要钻多大孔径?钻的是什么材料?要求效率如何?9楼说57步进有点草率了吧。

网友:
看了你发的视频,z轴没有涡轮变速,这样的结构如果钻头稍微大点,材料再硬点,110步进都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