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襟翼是抬头还是低头

楼主(2013-02-10):
只看大图
大家新年好!
1米4的大赛,放下襟翼是抬头低头?
加的襟翼不是在原有机翼上开的,是用Kt板加上去的,看上去比副翼凸出来一块,会对重心有影响吗?

网友A:
理论上来说襟翼放下来了升力大幅度提升,是整体往上走。如果你通过抬elv让屁股抬起来脑袋往下,那应该就是脑袋往下,但下降的速度明显降低

网友B:
襟翼的目的是增加机翼下方的曲线,以减慢空气流过的速度,因为伯努利定律从而提高升力

网友C:
按你那个方法是加载机翼后缘的,也就是重心后面,副翼放下来肯定低头,但是升力会有所提高,当然你要配合升降舵,不是说你只要放下副翼升力就高了就飞的慢了,你始终要配合升降舵的

网友C:
更正一下,襟翼~~说秃噜嘴了

网友D:
标题
襟翼放下是抬头,然后就失速,需要升降舵给降舵补

网友E:
传统布局的飞机放襟翼低头

网友F:
学习一下,我玩电直的,哈哈

网友G:
要看襟翼导致机翼升力中心后移还是前移,一般翼型会导致升力中心后移,重心还是不变,低头力矩引起低头。同时襟翼会导致升力加大,同样速度下飞机会往上走。
解决办法是增加一个襟翼和升降舵的混控。放下襟翼的同时,逐步补偿拉升降舵。手上逐步降低油门,就可以让飞机在放襟翼的过程中姿态平稳。
反过来,在强风中担心阵风导致失速,我使用的是刹车,向上翘襟翼,同时补偿推升降舵,提高地速,减少阵风的影响。

网友G:
补充重心的问题,额外延长襟翼,也会导致升力中心后移,重心靠前。

网友H:
这个问题爭论的时间不短了,一直没定论,看来各人的飞机重心位置不同(比如在距前缘30%或40%),机翼平面形状不同(比如平直的、后掠的),襟翼沿展向位置不同(比如在内翼设置、用设在外翼的副翼当襟翼),所以各人感受不同。楼主报告一下实际效果吧。

网友I:
低头,加前缘襟翼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J:
我那个1米5的大赛放襟翼好像是抬头

网友K:
1.45的p51。。。fms的。。。是抬头还是低头呢?有木有人飞过的来解答下?

网友L:
襟翼15度产生升力,45度降落用,产生升力并减速

网友M:
不是真实飞机上,放了襟翼飞机都是抬头趋势吗,所以得往下压一点头才行啊,这样才能在机翼的曲线增大的时候,不会因为飞机姿态不变导致迎角过大~~如果保持姿态不变,放下襟翼后机翼后缘向下移动,机翼曲度增大,同事机翼的弦线产生变化,导致迎角变大,两者一同增加了升力。但是如果继续保持姿态不变,那还是会因为迎角的问题导致容易失速,所以得低头来维持正常的迎角,这样才能低速,同时配合大曲度的翼型,依然保持升力=.=

网友N:
1.2米的赛,开襟翼,严重抬头,混控了升降舵才能小油门平飞

网友O:
你把两个副翼同时调向一个方面,手提机体推油看看结果。

网友P(2015-08-17):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是襟翼

网友Q:
和飞机的重心布局有关,一般的航模布局,重心在气动中心前面,放襟翼是会低头的
如果重心在气动中心后面,应该是抬头,不过我还没玩过特技机,没遇到过这种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