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气象,入门固定翼 另外请教第二架飞机

楼主(2013-02-10):
大家新年好,小弟玩直升机2年了,最近在米国有点闲不住,看着大好场地就搞了个固定翼是HORIZON HOBBY的 SUPER CUB LP 翼展1m2(http://www.horizonhobby.com/products/super-cub-lp-bnf-HBZ7380)这款。这款飞机是本地模型店老板推荐的,下午试飞感觉很舒服,因为有直机经验,飞行很顺利,基本能平稳降落。感觉有点喜欢上固定翼了,比直机轻松不用那么紧张,现在请教下各位高手,第二架飞机该买哪款(在美国买),先谢谢大家了。

本地模型店:

飞场:
飞场跑到
我的飞机

网友:
买个特技形的吧,美国很多的 epo材料的

网友A:
有那么好的场地,上大机,甚至上涡喷!
不过得练好基本功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好的场地,上大机,甚至上涡喷!
不过得练好基本功先

我也是想上大点的 有推荐么?
准备从直机上转移点经历

网友A:
看这店里,似乎各种飞机都有,但尺寸偏小。
有好场地,自然是飞大机比较爽,而且一般说,同款飞机,大的更稳更好飞(当然炸机成本更高)
有直机基础,入固定翼应该是比较容易,把航线和起降基础搞好后,就可按自己的喜好进阶了,当然也要结合自己的设备,尽量最大化利用。
大尺寸的飞机,有好多个方向和领域,较多的是3D运动机,神马TOC之类的,还有就是各类像真机,现在也越来越多。还有就是滑翔机,但受地形和气候大些
像真机也分很多,复古的二战机、拉风的喷气战机,还有涡喷机等等,除了喜好,还得根据钱包来消费呢

网友:
什么地方?

网友:
好飞场,上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店里,似乎各种飞机都有,但尺寸偏小。
有好场地,自然是飞大机比较爽,而且一般说,同款飞机,大的更 ...

不过似乎超过2米翼展的话,车就不太好带了哦

网友B:
30级或50级的下单翼练习机。我飞过京商的calmato,1.4米,还不错。horizon hobby的话sundowner。还有就是carbon-z scimitar这款飞翼终于停产了,所有pnp库存都打折到119美元了,如果你当地的模型店里有,一定要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级或50级的下单翼练习机。我飞过京商的calmato,1.4米,还不错。horizon hobby的话sundowner。还有就是ca ...

谢谢你我看了sundowner 还挺喜欢的,请问动力要怎么配合适? 是电的还是油的?

网友:
让人羡慕的飞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看了sundowner 还挺喜欢的,请问动力要怎么配合适? 是电的还是油的?

sundowner 没有飞过,只看过。你可以参考esprit model的3种配置建议。
http://www.espritmodel.com/sundowner-36-arf.aspx

网友:
个人喜欢二战像真机
看个人喜好了   你有底子  比我这个新手强
还有    口水你的飞场啊    天C人民只能望“洋”兴叹

网友:
好场地啊

网友:
我想去打劫.......................

网友:
我擦这么爽的场地,快搞48" SLICK 吧,我们已人手一架山寨AJ。赶紧搞起!

网友C:
米国的飞场真不错。终极目标我喷必须的

网友D:
美国飞机真他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