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钻孔打偏

楼主(2013-02-10):
我没有用中心钻, 直接用6.2的钻头,钻孔,肉眼可见明显偏了,这个正常么,还是机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A:
這個正常
鑽孔本來就是粗活
即使用了中心鑽
也絕不可能保證公差在0.02mm以內

网友:
正常的,因为钻头会避开的,所以中心会偏

网友B:
越小越爱偏

网友C:
别嫌麻烦

网友D:
我就知道中心钻很重要

网友E:
用了中心钻,钻深了也一样偏
只要你钻刃有长短

网友F:
使用中心钻,,,然后用两刃铣刀,,钢度好

网友G:
中心钻中心钻主要是定心用的,钻头是个粗活,记得很久前有一次加班需要钻个直径5.8-5.9的孔,但是最接近的只有5.5的,因为是夜晚外出购买是不可能的了,后来把钻头磨偏了,经过反复几次修正最后终于完成了。

网友H:
可以用车刀找出中心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车刀找出中心啊
磨个中心孔车刀,操作起来比装中心钻要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