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装在两个机架的表现???

楼主(2013-02-10):
我原先把NAZA装在大疆450机架上,飞行一切正常,后来又装在飞越680机架上,GPS模式飞行自旋,打杆纠正,高度忽高忽低,是不是要把方向舵参数调高啊?还有NAZA能飞680机架吗?

网友A:
说明书上好像说过,650以上级别的机架建议使用WKM

网友B:
飞控有没有校准水平? 缓冲是否做好?

网友C:
Naza可以用在680机架上。

网友D:
关注! 我的也是如此。

网友E:
还是用悟空吧

网友F:
我用750轴距都不会有问题,调调高度吧

网友G:
你用450的设置上650肯定不行的,要重新校准。

网友H:
我750.。无压力

网友I:
个人认为naza建议650的机架用悟空只是出于安全考虑。飞控应该与机型大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