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GPS姿态模式降落的时候突然往左边倾斜,炸鸡。为什么啊?

楼主(2013-02-10):
开始我用姿态模式飞,开始正常,我准备降落的时候,大概离地50厘米左右四轴突然向左边倾斜落地,还好是草坪四轴没有损伤,然后我换GPS模式飞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啊?还有大家XA650配NAZA的参数是设置的好多啊?谢谢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装机有没有问题啊?最后一张是试机照片,相机是TX100

网友:
真心搞不懂

网友:
看了这么多 的NAZA,对他表现还是有一定保留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姿态模式突然向右副翼倾斜下去,离地五六米,损失脚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从经验上看:这种情况要多看看电调的设置,电机和电调的搭配,动力电路各种连线,接头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经验上看:这种情况要多看看电调的设置,电机和电调的搭配,动力电路各种连线,接头是否OK。

老大来了,请把把脉。我电机是恒力4822 690KV,电调是好赢30A的。螺旋桨是APC1147。电池是狮子的5200的4S。电机和电调都是出厂设置,没有变动。

楼主:
还有,请问假行僧我起飞重量是2100克,你看感度要如何设置啊?谢谢

网友B:
估计是电机或电调出现问题了,检查电机和电调的连接线,不行的话把接头焊死。如果平时飞行没有抽筋,感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来了,请把把脉。我电机是恒力4822 690KV,电调是好赢30A的。螺旋桨是APC1147。电池是狮子的5200的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3209

这是之前总结的一些搭配,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机或电调出现问题了,检查电机和电调的连接线,不行的话把接头焊死。如果平时飞行没有抽筋,感度就 ...

全部焊接死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焊接死了的

一样一样地排除了那只能,把每个电调和NAZA的连线拔掉,一个一个地检查电机,推油门试一下,用同一个通道,看电机有没有异常,电机没有异常那就要检查电调了。多轴嘛,故障多出在电调或电机上,希望你比我走运,我的NAZA炸了一下IMU异常,要回厂了。。。。

网友(2013-06-30):
高手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