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刚设计了一个波箱~~~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3-02-10):
过完年就开始买东西做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不过两个差速器始终处于受力运转状态,差速器内部行星齿轮一般都比较小,你懂得。

当然,实际情况尚待具体试车评估

网友:
感觉像仿田豹2的波箱

网友:
而且两个电机的空间位置导致动力电机加大加长的空间受限较多,转向电机稍微好些。

为什么不多用一对伞齿把动力电机也放直?还能少好几个零件

楼主:
这样布局已经是改进N次的了~~~以前的更大~~~没办法,只能用现成的东西~~差速器还是1:8的,做出来个头可不小

网友A:
理想?现实?
看看右上角的齿轮,这都什么跟什么,绿色齿轮准备跟黄色齿轮怎么凑合,能凑合吗????

网友B:
顶,等你做出来上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现实?
看看右上角的齿轮,这都什么跟什么,绿色齿轮准备跟黄色齿轮怎么凑合,能凑合吗????

那是双联齿~~~~~~

网友:
还有不少改进空间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双联齿~~~~~~

双联齿轮要买到齿比合适的现成货非常难。

网友:
建议,既然是用电机,那减速比就完全交给减速电机去实现吧,人家工厂是专业的。

型号确定后各种减速比只要买来用就行。

我们只做传动就OK了

网友:
目前没看懂这图

楼主:
主动力打算用以前大轿车的无刷动力~~~所以那个减速头疼死我了,转向用的减速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动力打算用以前大轿车的无刷动力~~~所以那个减速头疼死我了,转向用的减速电机

但你的结构,主动力电机位置大小做死了,放得下大电机??

网友A:
中间用的应该是角磨机的蜗状齿轮吧,原理跟伞齿一样,优点是占地少。直行是跟减速齿混在一块的那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用的应该是角磨机的蜗状齿轮吧,原理跟伞齿一样,优点是占地少。直行是跟减速齿混在一块的那个电机。

是的,这个结构要用大电机比较难,需要精确计算电机大小、齿轮大小、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你的结构,主动力电机位置大小做死了,放得下大电机??

直行花的大小是3674无刷电机,转向是550有刷,已经很大了~~~~~~
转向的3个伞齿是拆大脚车上的~~~~~

网友:
请问转向电机减速后的转数是多少?真心求问.

网友D:
我就说会火

楼主:
转向最大速度输出轴转速150-200

网友E:
用软件精确计算下空间再开工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软件精确计算下空间再开工比较好
确实,我倒要看看怎么挤,一颗伞齿轮占的高度,宽度是很可观的,横置的光轴要想安排到不干涉伞齿,同时要准确啮合2个差速器,还要跟另一个齿轮啮合,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

网友F:
谢谢告诉转向转数.

网友C:
这么说吧,这个草图还有很大改进和精细化余地,切勿盲目开工,费时费力费钱。
可以的话用3D软件做设计比较好。
我的驱动系统就是3D精确设计,一次成功的。
当然,光设计用了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