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1/3寸CCD摄像头支持改成FPV摄像头吗

楼主(2013-02-10):
手头上有一台 LTC 0485 博世枪机 ,看摄像头挺大的,摄像效果很不错,哪位高人知道这个能否改成FPV的摄像头?怎么改

上传两幅摄像头的图片,这个是介绍网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95606-1-1.html

网友:
貌似这只是单独的CCD,还缺少一块电路板

网友:
要是能改我早就改了,没那个技术

网友:
估计不行

楼主:
电路板我也有,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接线,下面这幅图是这个摄像枪的背面接线图,一个是VIDEO口----是同轴电缆接口,左上角的插口,另一个是Y/C接口---左下角插口。还有一个电源线---右上角插口

楼主:
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这个电路板?

网友:
这种摄像机应该是220v电压输入,电路板也不小,改装比较麻烦啊,呵呵

网友(2014-08-30):
太大了不方便

网友:
淘宝搜索CCD板  问下店家  应该可以改

网友:
找到电源和信号,接线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