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无比的Gcp电路板!!

楼主(2013-02-10):
我不知道用什么言语形容我的震惊。。这台Gcp的板子太牛了,有时接电指示灯莫名其妙不亮,只要把手指伸到板后这摸摸那按按,红灯立马亮起,百发百中。。。最近又碰到尾电机不转的问题,对频后尾电机死活不转,这时只要把电路板板往飞机右侧倾斜不到二十度尾电机立马正常工作,但是一回到对频时的平面立马瞎火,陀螺仪居然成了尾电机真正的开关,我去。。这神马神奇电路板,大过年的你是要闹哪样!!

网友:
主板有点薄,是不是炸的有点接触不良了

网友:
来个知音体题目吧:《尾电机再度失灵:华科尔,你故障不断为哪般?》

网友:
应该是哪里炸脱焊接触不良了···260A和100X都会这样的···所谓有益LZ修炼一指禅神功是也

网友A:
我以前的911也出现过类似的样子,哈哈

网友:
全部零件补焊。做好减震……

网友:
炸的接触不良了

网友:
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
同是天涯沦落人

网友:
陀螺仪接触不良

楼主:
用酒精洗了一次电路板,今晚打磨电烙铁把有可能脱焊的地方再焊焊,真考验我的焊功。。

网友:
电子元件开焊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这么神奇?很高科技啊

网友:
这个线路板不好焊呐,没有扎实的焊功,还是要小心一点,自己把铜皮焊坏就麻烦了

网友B:
虚焊了 接触不良只能返厂可能是撞坏 没有风枪自己是修不好的 Gcp只有2个问题1个是温漂 2是6轴是开玩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焊了 接触不良只能返厂可能是撞坏 没有风枪自己是修不好的 Gcp只有2个问题1个是温漂 2是6轴是开玩笑的

G CP六轴确实是和飞手在开玩笑。温漂是转速和螺距配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