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250.3GX重启的新方法。

楼主(2013-02-10):
                  把原来250JJ的电机250SP和新电机对换一下,连飞3快电,再也没有重启失控的现象,只是动力稍微弱点。看来馨2503GX的电机和电调的搭配,是有缺 陷的,建议亚托召回。

网友:
有这回事???

网友A:
最大电流少了几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电流少了几A

大约2-3A

网友B:
这个还是损失了鸡鸡性能啊。我是单加了一组3A的UBEC,很好用,重量也只增加几克而已,250还是可以承受滴。年后再和亚拓商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损失了鸡鸡性能啊。我是单加了一组3A的UBEC,很好用,重量也只增加几克而已,250还是可以承受滴。年 ...

你用的是那款?TB上好盈3A UBEC从18至45,看介绍似乎一样,重量11g,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损失了鸡鸡性能啊。我是单加了一组3A的UBEC,很好用,重量也只增加几克而已,250还是可以承受滴。年 ...

   缺 陷产品,要求召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那款?TB上好盈3A UBEC从18至45,看介绍似乎一样,重量11g,有区别吗?

我也不知道是哪款,当时直接从模型店抓了一个就是,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