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EVO10 改短油门 行程

楼主(2013-02-10):
     本人手里现有2个遥控,一个华科尔 DEVO 10,一个JR PROPO 11X。因为是一指禅操作,11X的时候商家就帮忙改了短油门行程,结果是D10和11X油门行程区别太大,2个控交叉使用的时候不适应,春 节呆在家里的时间够多,就着手把D10的油门行程也改短了,发个帖子大家看看,还是满方便的。

开盖子,D10做工还不错

手工特制垫片,废弃的电路板

板子越厚,行程越短

垫入,热熔胶斥候!

前后对比!

进程序矫正摇杆行程,OK!收工!

大家批评!

网友A:
学习,这样该了以后,相当于动作更灵敏还是更迟钝?

网友:
这行程够短的啊,飞一起来一定很暴力了~

网友B:
貌似固件也改过

网友C:
糍粑君大年初一就开始折腾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这样该了以后,相当于动作更灵敏还是更迟钝?

改了以后,螺距变化更快,动作更加迅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固件也改过

固件是改过,非常不错,兼容N多制式,我的飞机,JR和D10都可以用,要感谢SUVSUV大大的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糍粑君大年初一就开始折腾了啊

是啊!上午出去拜年,下午在家里呆着,初一的也不好出去串门啊!只有折腾了!

网友D:
那垫板的尺寸是如何确定的,不会要拆摇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垫板的尺寸是如何确定的,不会要拆摇杆吧

不用拆遥控,只打开后盖就可以了,尺寸是比对着慢慢锉出来的,没有标准,合适就OK!一边锉一边试!

网友E:
那个热熔胶温度高了会化的  还是用其他的胶水好

网友F:
貌似这样油门通道的解析度会变差。

网友D:
哦,是一步步比对出来的。看来要有相当的耐心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热熔胶温度高了会化的  还是用其他的胶水好

没事,这个地方也木有什么高温,化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这样油门通道的解析度会变差。

油门一条线了,要解析度干什么?螺距解析度变低倒是真的,要更爆,当然有所牺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是一步步比对出来的。看来要有相当的耐心和时间

从开盖到收工,3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一条线了,要解析度干什么?螺距解析度变低倒是真的,要更爆,当然有所牺牲!

油门螺距混控的,动油门就等于动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