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样安装轴承的

楼主(2013-02-10):
DIY做轴承安装时最怕就是难压进轴套里面的,一般用适当大小的圆管或者钢棒用木头或者橡皮锤来敲,家里安装最谱片不过的做法,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比较方便快捷的,又不会破坏轴承精度的

网友:
论坛里有人用压的方法。

网友A:
台钳 台钻都有可以压

网友:
最近自己换了皮带轮里的轴承。 一是为省钱,二是为折腾

自己搞还真不容易,一开始 卡簧就搞不下来,大伤脑筋。当然,后来还是急中生智...

轴承特意去买了HRB的,真假未知 。 管不了这些了
为了稳妥,跑去同学那里弄了。他家有个大台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钳 台钻都有可以压

真想不到台钳 台钻都可以压,以后试试,不过我的台钳不是很大

网友:
我在公司 经常收集 维修部门 不要的旧轴承。

我安装轴承 就用同样大小的旧轴承放在新的上面,用台钳子,头尾个垫50mm*50mm见方白钢板 然后紧台钳就压进去了。在家就用个那种可拆的台钳子,抱怀里紧。
我觉得效果很好。

楼主:
可拆的台钳子是那种请给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拆的台钳子是那种请给个图看看

会不会是那种小的桌面小虎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拆的台钳子是那种请给个图看看

就那种 4寸 的台虎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拆的台钳子是那种请给个图看看

可拆的台虎钳 你买个 4寸的 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拆的台钳子是那种请给个图看看

这是我用的  压轴承 的 看图

左边的 是 用来 压长的轴承 右边 是压 短的轴承的

网友:
长知识了,我一般都是生敲进去的

楼主:
我也试过硬碰硬生敲进去,结果轴承不顺,转动还会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硬碰硬生敲进去,结果轴承不顺,转动还会跳

用旧的 轴承把新的顶进去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靠敲,我曾把里面的开关给震碎了,11楼的那个可以自己做,做个口子框的,不大不小的,不仅仅是轴承, ...

圣上英明!

大家新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硬碰硬生敲进去,结果轴承不顺,转动还会跳

敲进去时,已经敲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硬碰硬生敲进去,结果轴承不顺,转动还会跳

轴承座的孔或轴与轴承的公差配合没加工好,压进或打进轴承后的结果当然转动就不顺了,公差配合的加工很重要。

网友C:
能满足加热条件的可以把工件加热,水煮。有时候轴承也可以水煮

网友:
本来也是敲,后来发现台钳是个好办法。

楼主:
适合迟点遇到大的台钳淘一个回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满足加热条件的可以把工件加热,水煮。有时候轴承也可以水煮

大轴承一般用柴油煮的。

网友:
没那么矫情过。都是用锤子砸进去。哈哈。

网友:
我只拆过步进电机和丝杆轴承,这些轴承是用手可以拆下的,不会很紧,但装进时要清理干净,放正压进出。可能配合也就是0.02至0.03。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轴承一般用柴油煮的。

柴油没用过太危险,机油用过.

网友:
我们上大轴承都是用机油煮的,很容易就套上去

网友B:
我上的那个帖你参考一下(螺旋压入工具)大小可自制,边拧边敲(轻),差的不大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的那个帖你参考一下(螺旋压入工具)大小可自制,边拧边敲(轻),差的不大很简单。

你发的那种压入工具原理提好的,很小像修汽车换轴承的门式轴承压入工具,只是液压改为螺旋式工作

网友:
硬压的话,只能在轴承外圈压制,不能碰内圈,防止保持架变形破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