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240GV和新版CJM250选择(还有就是图中的铣床质量如何?)

楼主(2013-02-10):
产品特点:
使用广泛、操作简单、加工范围广泛
保证主轴的同心度小于0.009mm

卡盘的跳动精度小于0.06mm
强功率,免维护直流电机
精密制造,使用P5等级的轴承
主轴转速从50-1250rpm和100-2500rpm
经过淬火和精密磨削的铸铁床身
高精密、淬火主轴
欧洲标准安全磁性开关
节约成本,精确和价值稳定
Feature:
Widely useful, operation very easy, processing scope widespread
Guaranteed concentricity precision of the main spindle less than0.009 mm
Concentricity precision - lathe chuck smaller than 0.06mm
Powerful,maintenance-free D.C. motor
Precision-manufactured,taper roller bearings in P5 quality
Stepless spindle speeds from 50 to 1250 rpm and 100 to 2500 rpm
Induction-hardened and ground prismatic bed made from cast iron
High precision and hardened spindle
Safety magnetic and lock key European-standard switch
Cost-efficient, precise and of stable value

TURN240GVARIO技术参数Specification

型号Model

TURN240X500GVARIO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Max. swing over bed

250mm

最大工件长度Distance between centers

550mm

主轴孔径Spindle bore

26mm

主轴锥孔Taper of Spindle bore

MT4

主轴转速范围Range of Spindle speeds

50-2500rpm

尾架套筒锥度Taper of tailstock quill

MT2

车削公制螺纹螺距Metric threads can be cut

0.2-4mm

车削英制螺纹螺距Inch threads can be cut

8-56TPI

电机功率Motor power

1100W

重量(净重/毛重)NW/GW

140/160Kg

包装尺寸Package size(L×W×H)

1200X560X580mm

该机床采用全齿轮传动,传递性能稳定、加工精度高
采用双面曲线盘式主轴变速机构的专利技术,专利号:ZL200720040374.1
采用纵横向走刀安全机构的专利技术,专利号:ZL200720040375.6
整机功能齐全,具有纵横向双向自动走刀功能。
无需更换挂轮,可通过走刀箱即可实现走刀快慢选择和常用螺距的选择
采用斜面式镶条、调整方便、切削刚性强
可提供底座式油盘或底柜式油盘,满足各类用户的需求。
采用独立电气箱,操作安全、性能稳定。
采用24V控制电压,增加变压器,增加紧急急停按钮
精度视频:http://www.youku.com/playlist_show/id_18684695.html

机床参数
1.两顶尖距离 500mm
2.回转直径 250mm
3.刀架行程 75mm
4.中托板行程  130mm
5.床身宽度  130mm
6.主轴锥度 MT4
7.主轴通孔直径 26mm
8.12级齿轮变速
9.主轴转速范围 80-1600rpm
10.车削公制螺纹范围 15种 0.25-2.5mm
11.纵向进给量 0.03-0.275mm/r(大托板)
12.横向进给量 0.015-0.137mm/r(中托板)
13.尾座套筒行程 60mm
14.尾座锥度 MT3
15.电机功率 750W/220V/50HZ
16.包装尺寸 1200X620X600mm
17.净重/毛重 180/200KG
18.机器外形尺寸 1130X550X405 mm

1.最大钻孔直径 45 mm
2.最大面铣刀直径 63 mm
3.最大立铣刀直径 20 mm
4.主轴端至工作台最大距离 450mm
5.主轴轴线至立柱表面最小距离 260mm
6.主轴行程 130mm
7.主轴锥孔 M.T.4 or R8
8.主轴转速级数 6
9.主轴转速范围50Hz  80-1250 r.p.m
10.主轴箱回转角度(垂直方向) 90°
11.工作台面积 800×240mm
12.工作台前后行程 175mm
13.工作台左右行程 500mm
14.电机功率 1.5KW
15.净重/毛重 320kg/370kg
16.包装尺寸 770×880×1160mm
机器特点
1.方立柱,刚性好
2.齿轮传动,传动平稳,扭矩大
3.带攻丝功能

华飞的240GV刚性和精度如何?论坛上很多坛友说CJM250好,但买了华飞240的却说CJM250在精度和刚性方面比240GV差不少。
新改进的250介绍说明上也没有写有高频碎火

有240GV的坛友请说一下这机能不能加工碎火后的45#·模具钢或304  416不锈钢?一天加工的量是1-10件
另外问一下32铣床能刚好完成的有必要选45的铣么?
这两种床那一个更适合以后改数控?
请各位指点一下,还有的就是我并非做广告,而是淘,宝上能找到的就是这些了。

楼主:
华飞的240GV刚性和精度如何?论坛上很多坛友说CJM250好,但买了华飞240的却说CJM250在精度和刚性方面比240GV差了不少。

新改进的250介绍说明上也没有写有高频碎火,只说加长了中拖的厚度和长度使刚性加强

有240GV的坛友请说一下这车床机能不能加工碎火后的45#·模具钢或416不锈钢?一天加工的量是1-10件

另外问一下32铣床能刚好完成的有必要选45的铣么?图中的45铣能不能干416不锈钢或热处理后的45#钢

这家的床和铣性价比如何? 为方便以后改数控是那种结构的车床和铣床有优势和便利性?

网友A:
一天一百件  两种都不要想了 上台实实在在的小型工业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天一百件  两种都不要想了 上台实实在在的小型工业机吧

那一天10件呢? 这个价格能上的,慢就慢点吧! 二手的C0630我没有信心,因为是新人,怕出问题后难出处理

网友:
这个工作量有点悬

网友B:
这类家用的小车床。导轨都没有淬火。铣床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天一百件  两种都不要想了 上台实实在在的小型工业机吧

同意!!!!!!!!!

网友:
铣床还可以 不过220V和电机要换成380V的

网友C:
上工业级的吧,,,,,,,,,,这些只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工业级的吧,,,,,,,,,,这些只是玩具

45#处理后是50度左右吧! 不锈钢和没有处理过的45#才30度以下!

就算一天只加工几件也是可以的,但前题是机器能承受,不要干不动或积劳成疾!

网友C:
就我的210来说,,首先电机功率小长时间工作发热严重,,,导轨不淬火硬度低长期使用磨损严重,工件精度没保障,,身板弱强度低,,只适合家用,,,,玩玩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我的210来说,,首先电机功率小长时间工作发热严重,,,导轨不淬火硬度低长期使用磨损严重,工件精度没保 ...

严重同意刘兄的说法.
这3台设备卖家如果负责任的话都应该告诉你清楚-是家用机.你自己理解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我的210来说,,首先电机功率小长时间工作发热严重,,,导轨不淬火硬度低长期使用磨损严重,工件精度没保 ...

你的华飞D210不是碎火导轨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华飞D210不是碎火导轨的么?

我看某宝上的介绍是淬火的啊,哪位在用的兄弟能证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家用的小车床。导轨都没有淬火。铣床不太了解。

其它不知,我的CJM250 导轨是淬火过的

不相信的,可以拿到锉刀来我工作室锉两下

哈哈

至于质量嘛,

不好说,必意这么便宜了

估计是越作越差,越作越快吧

以楼主所标的参数,我赞同第一种

因为DIY 时主轴的转数高一些好。

必意人家敢标一些精度。总比只标加工范围的好。

网友D:
两者比较:前者调速方便,噪音小。后者功能齐全,噪音大。至于精度、强度、淬火不淬火,可能跟厂家的心情有关。楼上说DIY时转速高一些好,不敢认同,俺车钢铁之类经常用300-500转,再快车刀就受不了了。高速上去以后,转的怪吓人的,小兔跳的扑通通的,生怕不小心就撞了刀。一般很少用高速。

网友:
CJM250不应该算家用机吧,小工厂用它干一些活效率也不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者比较:前者调速方便,噪音小。后者功能齐全,噪音大。至于精度、强度、淬火不淬火,可能跟厂家的心情有 ...

有可能是我的车有一些问题吧

因为在 300--500转时。加工出来的表面粗糙度很差劲

事实上是所有的转速下加工的全不如人意

已排除磨刀与对中心的问题(因为试了新新旧旧 20种以前的刀片)

只有在 1600转时,以微量的背刀量(2-3丝)时车出来的,还算光一些。

于是才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另外我平时有硬质合金的刀具居多,也算是对刀片最小速度的一种适应吧。

白钢刀我平时用于有色金属的多一些。

齿轮变速的噪声还是有点的。这个楼主要有心里准备。约半年一年后会变轻。因为齿轮磨合了。

最好找一下身边有两台床的哥们,并上门试车一下。

对比是最好的选择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我的车有一些问题吧

因为在 300--500转时。加工出来的表面粗糙度很差劲

我住的地方单门独户的,对别人的影响很小!

并且工作的地方天天听着万能铣床工作,那所谓的噪音我应能接受的!

但是关于我想问的问题好像没有一个能回答呀!

就是这两个床那一个的刚性和精度好? CJM250现在的介绍都没有说有碎火了,可能早期的产品有。

另外就是如果要改数据的是那一个床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