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ai,端木殿老师请进!

楼主(2013-02-10):
潜水学习中有如下方案。
因为和郑州大小婚庆公司比较熟悉所以有这个想法,想利用arai老师的800人头方案来负责婚庆航拍,我把设备这一下,请老师看看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1,玉兔飞控全套,650元
    2,2208电机,1047桨KV值帖子里面没有说
    3,10A电调,新西达4个120元
    4,天九控,850元
     5,鸡架就是老师的祖传秘籍,至于尺寸目前还没有找到,只看到说是400到500的鸡架自己照着画,不好意思啊老师我目前没有一个飞机呵呵,离废品收购站比较近所以可以做很多,价格很便宜点。请老师给说下具体的尺寸,最好给个图纸。谢谢
     6,电池目前还没有选择,只知道是3s2200mah,淘宝搜索一下有花牌和达普,前者25c后者20c价格95左右
     7,相机gopro3银色的,还没有买。
     8,FPV用5.8g图传,如果能换成价格低的1.2 g更好。呵呵,真的很贫民
    9,请老师给下补充。因为是轻鸡架,虽然航拍有危险,不过相对于在室内航拍也有了一定的底气。动手练习能力还是可以的。

第二个就是想让老师再给写个配置,也是航拍。用于室外航拍和广告,打算用卡片机拍照或者录像。用于室外拍摄广告用,六轴还是四轴请老师给个配置单。

请三位老师给下点评,顺便留下您的指导性意见,谢谢。我能经受的住打击。木质鸡架的尺寸最好能发个图纸也好。谢谢。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多多关照。谢谢祝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楼主:
请进来的各位老师给个指导性意见

网友:
记得那个木制机架发过尺寸图的,可以翻帖子看看

网友A:
电调10A估计不够,800人头那样的泡沫塑料机架不大合适搭载卡片机,虽然可以飞但很勉强,一般搭载的是狗2狗3;而且我不清楚你的卡片机是否支持图像传输,并不是所有的卡片机支持即时图像传输(不是视频播放,是即时图像传输),请先了解下

如果是专业婚庆拍摄的话~个人建议配双6通道控,一个负责飞行,可以平稳地飞航线,一个负责云台控制,来控制镜头方向以及开关灯光

如果有足够的资金,再配一台KK的,KK无自稳,合适新手练习飞行操控,以及一些特技,比如漂移特效、同步移动等

最后说一下,飞行拍摄广告没啥视频可以后期处理;婚庆的话,无刷电机声音比较大,有可能影响到舞台音乐,考虑过没有?

网友:
既然点了名字,就提些意见吧.

婚礼航拍,最好你两台机,户外一台.室内一台.

先说室内那台.800人头的机.泡沫那机架,可以保证你万一掉下来,不伤人,所以这台必须是要泡沫保护性强的.

电调不要用XXD,可以用好赢得12A,重量一样,只有38元,也很轻.2208用足够.2208,全机飞起来的电流只有3-8A.每

只电调最大只用到2A.所以太足够了.

KV就是800.

室内飞的那台机用5.8 100MW的图传足够了,轻省电,遥控2.4G,婚礼的室内没有地方给你72M的长天线.5.8G的图传,

用模块,只需要60多元一只,室外我配合平板飞1公里,取电接接受机的5V就可以,布线方便.

飞控,室内那机,只需要飞控,GPS,CF其他不需要,不要往上装其他.偶然可以兼顾室外飞,因为室内机,根本就不用GPS加CF,

带GPS跟CF,只不过考虑到室外可能用到.狗3很好,够轻,最好你用黑狗.室内拍婚礼,1080 60P

在我看来是必须的,航拍机后期一定要用60P来缓冲硬挂的不安定.增加画面的唯美.

室内机,你想办法压到全装备起飞800克以下吧,这个重量是最安全的,扔谁的头上都不会疼,只要是那泡沫机.

而且这样的续航时间有保证.

你现在连飞机都没有....恐怕路还很长,装机调整跟飞行的积累,起码要1年的时间.

室外机,直接用2KG拉力一只电机,例如4108S 4822类,不要留恋2216之流,没有用的,担上云台相机后,2814以及以下

拉力级别的电机都已经没有效率可言了.飞婚礼的机,没有15分钟续航以上,没有用,人家进行到一半不可能停下来让你换电池.

到了商业收钱干活的级别,有几样要保证,不要省这些,第一,黑狗,不能省,底线了,拍摄最少要1080 60P.

第二,技术方面,如果不能练习到四面悬停,8字航线,后退飞8字,还是不要上婚礼拍摄的好,这些飞行基本功,

飞婚礼必须的,婚礼的环境很复杂,我就是经常需要人往前走,飞机对头后退着飞,然后避让障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10A估计不够,800人头那样的泡沫塑料机架不大合适搭载卡片机,虽然可以飞但很勉强,一般搭载的是狗2狗3 ...

你好,新年快乐!感谢您的支持。卡片机我是打算用在室外机器上面,如果用双控双接收,那云台的控接收机用在哪里取电?如果用双控的话用一个天八或者天九再加一个天六如何?对于后期的制作我还没有考虑到,这点非常感谢。我想能不能现场用数码录音笔把声音录下来然后来个合成?或者直接把狗3的声音给屏蔽,后期换成音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新年快乐!感谢您的支持。卡片机我是打算用在室外机器上面,如果用双控双接收,那云台的控接收机用 ...

云台可以用单独飞控,单独供电,但增加成本;控我说了最低是双六通道控,换7、8、9甚至20通道没问题,主要是分两个人操作能达到更好的拍摄效果罢了

后期处理,广告没啥~我说的是婚宴上~机子声音比较大,你拍摄是不会有什么影响,但也要考虑下客户的要求~人家好好的主持发表,或者是新人走红地毯时放的音乐,你一个机子过去不是影响到人家么,远远拍摄的话,光学变焦放大到最大时,云台控制很累的;这些需要考虑到的

室内室外两台的话~个人建议室内的机子云台用红外控制的,4通道(固定翼用的,固定翼区那边肯定有,有时间去问一下)足够了,毕竟室内红外覆盖面比较全,而且成本和重量(固定翼以轻为主的)方面可以进一步降低,再者泡沫机虽然可以避免砸伤人,但个人认为要么别拍要么别砸,毕竟虽然不伤人,如果是帮朋友拍拍是没啥,做生意,接单帮客户拍的话,砸到可不是伤不伤人的问题,而是客户满意不满意的问题了;建议是上KK机子练手+做到每次拍摄检查一遍的习惯以及和客户沟通提前到现场排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可以用单独飞控,单独供电,但增加成本;控我说了最低是双六通道控,换7、8、9甚至20通道没问题,主要 ...

明白了,我以为是后期制作配乐。飞机声音大那样的话只能远一点拍摄了。在室内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我也考虑过,飞行的时候尽量不在人头上飞行。就去你说的提前和客户谈好,做好排练。什么事情都有风险程度,不过您提出的这些意见能更好的把危险程度降低。后期制作需要用到什么软件?就是比较强大一点而且免费的?初五之后打算开始用室内机练习飞行。已经安排一个月的时间用来练习。失业了呵呵

网友:
其实我觉得,新手开始吧。
还是先买套成熟点的,
就是,机架先买个成品。

因为我们今年一开始也想自己做个小四轴的,机架是自己做的,但是做完后,经常出现些问题,无法确定,到底是飞控没调好?遥控没调好?还是机架问题?
先买成品,控制变量法。
熟悉了四轴,再按那些大神们DIY四轴,就很简单了。
反正机架也只要几十,省得出现问题,费时费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以为是后期制作配乐。飞机声音大那样的话只能远一点拍摄了。在室内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我也考 ...

处理的话,好点的就会声会影,有破解版的

练习时先找到方向感(顺便说下,室内也要CF的,特别是拍摄,可以利用CF定向来拍摄)

网友B:
说几句损人不利己的实话
1. 没有任何经验的话。。。至少先花个半年熟悉飞行技巧和想要用的飞控
2. 配置上。可靠性第一。。。一味的追求便宜不一定就表示差。。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又便宜又好的时代了。。所以。。需要慎重
3. 还是可靠性第一。。不管有人没人。。。掉下去没砸到人还好。。砸到人完全赔不起。。。且可靠性不只是会不会掉。。。还有会不会机器无意“发癫”。。或者是人为操控不当

多轴航拍必须远离人群。这是安全规范。不然很快就会被禁。。完全不推荐室内。。。除非有保护/应急措施

室外的话。。。基本上配置看挂载的东西有多金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云台可以用单独飞控,单独供电,但增加成本;控我说了最低是双六通道控,换7、8、9甚至20通道没问题,主要 ...

室内的2208机,如果声音大,代表你的机震动大得没有办法拍摄,我的室内2208机,飞上去后,3米外就已经听不见声音,几乎静音,如果不是飞机有风力,下面的人都不知道有飞机.

室内什么CF, 气压定高,全部不要开,靠自稳跟技术飞,室内靠这些CF,气压飞行,危险性更高.

网友:
我的T牌park300-1080kv。。半米的噪音几乎是0.。。剩下的都是碳尼龙的声音8khz的噪音可以考刷电调解决。。16khz基本上很难听到。。

非得要飞室内的话。。。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逆向超声定高。。。用天花板做参照(如果够平的话。。) 而且最好在没人的时候做至少3-5次的实地测试/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几句损人不利己的实话
1. 没有任何经验的话。。。至少先花个半年熟悉飞行技巧和想要用的飞控
2. 配置上 ...

非常感谢端木殿老师的指导,您说的这些都是我所不具有的经验。
我先把飞机弄回来,然后找我们郑州的魔友帮忙组装,练习到感觉可以的时候再室内飞行。
现在还没有玩飞机,不管有多难吧,我先有一架飞机才是最主要的。祝老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的2208机,如果声音大,代表你的机震动大得没有办法拍摄,我的室内2208机,飞上去后,3米外就已经听不见声 ...

我先把设备给弄回来看看情况,如果不可以我就不室内拍了。如果非要室内拍摄我看情况而定。而且我现在最主要的是有一架飞机练习。

网友B:
自己装。。。全部靠自己从0开始。。。不然没什么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把设备给弄回来看看情况,如果不可以我就不室内拍了。如果非要室内拍摄我看情况而定。而且我现在最主 ...

练习机建议上KK,或者是关掉加速度传感器的MW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装。。。全部靠自己从0开始。。。不然没什么意义

嗯,长运考虑我上天八还是天九?就用玉兔飞控吧。慢慢来我不急着搞航拍。先熟悉四轴和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习机建议上KK,或者是关掉加速度传感器的MWC

嗯,我想还是玉兔飞控吧。我一点一点来。不急航拍,资金有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的2208机,如果声音大,代表你的机震动大得没有办法拍摄,我的室内2208机,飞上去后,3米外就已经听不见声 ...

能否劳烦老师给画个图纸,或者泡沫鸡架的尺寸给说下也好。

网友B:
遥控就不要省了。。。便宜的控的无线电模块很糟糕。。。资金允许的话最好是选个futaba。。。 最不济用便宜的控然后自己换一套好一点的无线电模块。。。

人在国外。。我的只能用来参考。。Turnigy 9x的控+Frsky带遥测的模块(发射/接收)+锂电电池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就不要省了。。。便宜的控的无线电模块很糟糕。。。资金允许的话最好是选个futaba。。。 最不济用便宜的 ...

那就用天九吧,一步一步来慢慢淘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想还是玉兔飞控吧。我一点一点来。不急航拍,资金有限呵呵

那就算了……KK比玉兔便宜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遥控就不要省了。。。便宜的控的无线电模块很糟糕。。。资金允许的话最好是选个futaba。。。 最不济用便宜的 ...

futaba+1,最好是FM/2.4G双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1,最好是FM/2.4G双天线的

这个好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多钱?

4位数的~电机、桨和飞控升级价格比较便宜,遥控器价格就贵了;个人建议如果资金足够的话,一步到位

资金不够的话就买一般的6通道的遥控器配MWClite版,福斯的足够了,不需要天地飞;先买福斯遥控器(这个200大洋都不到,MWClite我记得有60大洋),然后练习,如果你觉得玩得比较顺,那么就攒钱买futaba,MWClite就当云台飞控,福斯6通道的控就当云台控制,毕竟控制云台不需要好的遥控器,再考虑兔子或NAZA,如果玩不顺就练练,实在练不好没啥,成本就不高

一开始就买天7,兔子,练到头不合适就亏了……

网友D:
还是先熟悉好飞行,机子的性能,在做其他打算,婚庆航拍,你打算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先熟悉好飞行,机子的性能,在做其他打算,婚庆航拍,你打算收多少钱?

嗯,是的。打算先玩玩鸡鸡练习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如何。不知道,问过航拍的,他不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就不要省了。。。便宜的控的无线电模块很糟糕。。。资金允许的话最好是选个futaba。。。 最不济用便宜的 ...

我先入手天九吧,等资金充足了再考虑FUTA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