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 这机身抖动问题 有视频

楼主(2013-02-10):
看视频说话吧 求老鸟指教

楼主:
飞机是飞跃450PROV2 有副翼

网友A:
是不是转速低了!!!抖的挺逗的

网友:
检查一下  3轴。。。  还有大小桨的平衡

网友B:
換對新槳,可解決震動。

网友C:
    有副翼机! 抖得明显啊~~  旋翼头上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對新槳,可解決震動。

浆本来就是新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转速低了!!!抖的挺逗的

转速越高都得越厉害啊大哥

网友:
怎么抖成这样了,换掉主轴和大奖再试试!

楼主:
旋翼头 换过市面上200机架的旋翼头 抖动差不多

网友D:
  看着就觉得不对头!终于知道了,超级新手啊!

看看副翼和大桨的方向!!!副翼方向反了啊!不抖才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就觉得不对头!终于知道了,超级新手啊!

真的吗 ?!!!我试试

网友:
桨夹锁的太紧大桨没甩直?在检查主轴 横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 ?!!!我试试

不对你砍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就觉得不对头!终于知道了,超级新手啊!

刚才把副翼调正了   结果抖得更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把副翼调正了   结果抖得更厉害了!。。。。

  对比你的

随便找的一张图片,注意大桨和副翼的方向,再看你的主轴是不是弯的,双桨!等等!你连副翼方向都搞错!不好解释了,副翼不光方向要对,还要绝对水平的,要不一样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找的一张图片,注意大桨和副翼的方向,再看你的主轴是不是弯的,双桨!等等!你连副翼方向都搞错 ...

问下常规飞行螺距和油门怎么设定?   螺距尺调角度时  角度应该是多少

网友D:
请先到新手区学习,或者仔细学习说明书,都有的

网友:
个人觉得桨和主轴是重点,我原来的也抖,比你差一点,换桨后就解决了,你再换一副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先到新手区学习,或者仔细学习说明书,都有的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桨夹锁的太紧大桨没甩直  大奖不平衡

网友:
真的装反了

网友:
比我飞机震动厉害

网友:
脱光慢慢装,逐步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副翼机! 抖得明显啊~~  旋翼头上是重点!

严重同意,先把副翼片装正了这个是肯定要做的第一步,不过个人感觉应该就是桨与桨夹太紧的原因,看视频中间停下后有一大桨没甩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就觉得不对头!终于知道了,超级新手啊!

这画面都被你看见,大师兄下凡啊!

网友:
帕金森了!小翼反了大哥

网友:
如果主轴确定是直的,大桨也是配重检查过了,那么就是你的桨上得太紧了,让大桨可以自由活动试试看。

网友:
我不厚道的笑了,抖得太喜感了,哈哈

网友:
副翼方向,大浆夹不要太紧了。看横轴转动灵活不

网友:
要不是大桨上的太紧了的话~!估计是死双桨了 很严重的双桨  连杆不一样长~!

网友:
主轴横轴!今天我炸鸡之后就这幅样子  主横轴全弯了  不过还是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