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的发射和接收是反的,你们的都是这样吗?

楼主(2013-02-10):
就是下图这款,我把图传设置成CH8,但是接收要选择CH1才能收到。
我试了一下,把图传设置成CH5,那么接收就要CH4才能收到...其他设置也类似。
对比后发现,发射的CH1对应接收的CH8,发射的CH2对应接收的CH7... ...
请问你们的都是这样吗?
另外,假设这个时候,发射设置成CH8,图传设置成CH1,那么实际工作频率是5705Mhz还是5945Mhz呢?

网友:
找卖给你的老板啊

网友:
祝大家新春快乐

网友:
肯定是不对的 应该是对应的

网友A:
我的也是乱的,换个接收机,频道还得换,比如黑色版的接收,接收频道是6.换一个就跑到频道3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乱的,换个接收机,频道还得换,比如黑色版的接收,接收频道是6.换一个就跑到频道3去了。

没错,就是这样,1对8,2对7,3对6。。。

网友:
可能就发射和接收的通道命名不一样而已,能用就行了。

网友A:
按理这个不会有山寨吧?还是就我们俩才那么幸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这个不会有山寨吧?还是就我们俩才那么幸运的呢?

如果真是就咱们俩,那这接收机值钱了,错版呀,哈哈。
不过这也好,搞清楚是接收机问题了,那买天线就按照发射机的频率即可。当初还搞不清楚到底是发射机反了还是接收机反了。

网友B:
LZ仔细看看卖家的产品介绍,应该会有提到发射和接收对频道定义不同的问题。请按照你的接收机背面给的跳线图来设置发射机跳线。发射机随附的那个跳线图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仔细看看卖家的产品介绍,应该会有提到发射和接收对频道定义不同的问题。请按照你的接收机背面给的跳线图 ...

接收机无天线,数字式切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无天线,数字式切换的。

接收机的包装你没有扔掉吧?背面有拨码开关定义图,以那个为准!发射机背面的拨码开关定义图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的包装你没有扔掉吧?背面有拨码开关定义图,以那个为准!接收机背面的拨码开关定义图是错的!

刚才打错字了。接收机无跳线,是数字式切换的。

网友:
那那个看定不对,我用过你那款图传,发射和接受频道是对应的1对1,2对2,。。。8对8的。

网友:
我是这款图传  数字频道一一对应  没有楼主说的这种情况 也许是你数字显示乱了 没有调正常

网友(2014-01-10):
是原配的一对吗

网友C:
我也用的这款,还2w的,效果不怎么好,明天返厂,不过频率基本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