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画面受云台舵机的严重干扰!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3-02-10):
我的四轴不管是用500mw图传还是200mw图传发射,屏幕上都是好几道粗横条在不停地闪;拔掉哪吒通往云台舵机的两根线就一切清净了

但云台不能不用啊,大家遇到过这种干扰吗?是怎样解决的?

—— 我的云台是MC6500PRO

网友:
试试独立供电。

网友:
一般是共地干扰,尽量使图传系统和舵机系统的地线断路(不是短路哦!)
比如动力电池给图传系统供电,另配一块接收电给飞控,接收机以及舵机供电。
有条件最好图传系统跟电调也断路,不要公用一块电池。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了一下单独供电,果然就没有干扰了

我现在用的是5.8G200mw图传发射,供电电压要求是5V的。我试了一下1C电池(3.7V)能正常工作,那就简单了,随便找个最轻小的手机电池接上就能用了

网友A:
地线间串电感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了一下单独供电,果然就没有干扰了

我现在用的是5.8G200mw图传发射,供电电压要求是5V的。 ...

好主意,这样既没有了干扰,还没增加多少重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线间串电感能不能解决问题?

共地干扰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两个接地点间存在阻抗,也就是接地点间电位不相等。消除共地干扰的方法除了使用独立电源之外,还可以降低地线阻抗,即加粗地线,这在家用电器、工业电器中应用很多,大家看到很多PCB(电路板)上,几乎不是走线,而是成片成片的大面积的,就是地线,大面积就是为了减小阻抗。
你在地线间串电感的结果恰恰相反,因为增加了地线间的直流和交流阻抗,尤其是干扰信号的阻抗。你的想法原因很明白,电感能隔绝电感两端的交流通过,但用在这里就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地干扰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两个接地点间存在阻抗,也就是接地点间电位不相等。消除共地干扰的方法除了使用 ...

谢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地干扰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两个接地点间存在阻抗,也就是接地点间电位不相等。消除共地干扰的方法除了使用 ...

高手,,学习,

网友:
加个电容,找个接收机的空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