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电压

楼主(2013-02-10):
我有个2217.1750KV的无刷
电机
它可以用6S
电池
吗,我想用它改450.6S,安道理,无刷电机是不分电压的吧。

网友A:
不分电压分电流,电压高了电流大了导线过细就会烧线

网友B:
肯定不能6s。。不是说改就改的。

网友C(2013-03-13):
去查下你手里电机的参数,看是否支持6S。

网友D:
1750KV X 22V =3,8500
你要用多少的齿轮比, 降到3800转一下就OK。
不过电机有最大电流的。。要不。。会烧线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