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下大点料,进什么机器请大家讨论

楼主(2013-02-10):
DIY下大点料,手锯太累,进什么机器请大家发表意见!!

马刀锯

手持带锯

小型台式带锯

还有别的类型也请大家上图说说!

网友:
下什么 大料 ?
材质 形状。

楼主:
没有具体要求。50mm的方钢就很不好下料,150*150*20的钢板也不好下

网友A:
等离子切割机,不管多大,不管什么形状,不管什么金属材料,全行

网友:
如果是自宫的话
小水果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离子切割机,不管多大,不管什么形状,不管什么金属材料,全行

厚的就不行了吧?

表误导新人吖

网友:
主要看是割啥?工具全当然好了,不全,有一个180角磨机也基本上满足一切要求,但有时不凑手,不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181.QHwNzN&id=8128617317

这样的 我当初就行买这个 。 ...

1400这么便宜?商家赚点,厂家拿点,运输这块再劈点。花在材料上的钱也没几个了。这东西怕是不太好。我这电机商店有一款据说是台湾产的。卖9800。还是用钱买铣,买车自己造对,没大技术含量。

网友:
马道锯我也有一把(日本牧田的),感觉速度太快,电压变成110的也不慢,割木头还行,割铁我没试过,锯条太贵。

网友:
俺都是用这个下料的,手摇磨切割片,直径2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