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哪吒,起飞后打左右摇杆怎么会突然升高,而且LED双闪红灯

楼主(2013-02-10):
如题,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通道没弄错吧

网友:
通道接错了,请检查连接线,是不是升降和副翼的接反了。接上电脑看是推升降和副翼是哪个通道有反应。难道楼主没有连上电脑校准就飞了?

楼主:
谢谢大家,东西是商家调试好的,我已试验几个架次,在悬停的时候有些飘,所以打杆修正,但是连续几个打杆后,小东西突然飞的很高,后经过调整安全落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东西是商家调试好的,我已试验几个架次,在悬停的时候有些飘,所以打杆修正,但是连续几个打杆后,小东 ...

打杆修正后,要回中,不要老打着杆

网友(2013-04-22):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的NAZA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