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亚托700DFC起飞时尾巴晃动厉害,大神帮忙

楼主(2013-02-10):
我的亚托700DFC起飞时候油门推到35的时候尾管像转圈的晃动,整个机身都在摇摆!无法起飞!把大浆拆下推油门很正常!

网友:
检查陀螺感度  尾管里面的轴承是不是 共振了   检查 尾推 就这几样东西 都玩700了  应该更好解决

网友:
尾桨夹有没有装反? 感度合适吗

网友:
陀螺的感度,俺也吃过这亏。

网友A:
去掉大桨的时候没有重力效应,陀螺不会表现锁尾错误现象!所以你的感度通道映射错误,或者是感度线插错通道。
如果使用JR遥控器(默认AUX2是感度通道,如果感度插到GEAR就错了)
Dann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大桨的时候没有重力效应,陀螺不会表现锁尾错误现象!所以你的感度通道映射错误,或者是感度线插错通道 ...

师傅,我是屠夫,我用的T8FG遥控,而且飞机刚刚在阿鲲那里调试完了后的就这样了

网友:
LZ的情況應該是尾舵感度過高或尾舵修正方向錯了
請再檢查遙控器設定通道及舵機修正方向

网友B:
尾巴感度太高了吧,或者那时候是共振点,调低一点感度然后把油门再推高一点,过了共振点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尾巴感度太高了吧,或者那时候是共振点,调低一点感度然后把油门再推高一点,过了共振点会好点

这不是感度和共振的问题,就是设定通道映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感度和共振的问题,就是设定通道映射错误。

有点像转圈的晃动

网友C:
你是尾巴 转圈 还是 什么  尾巴转圈  把陀螺仪 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尾巴 转圈 还是 什么  尾巴转圈  把陀螺仪 反向

不是飞机自转圈,是尾巴就在原地转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