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机有失控保护吗

楼主(2013-02-10):
请教油机有失控保护吗,是不是失控保护就是失控后
发动机
停止转动

网友A:
那是看你失控保护设定的油门舵机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看你失控保护设定的油门舵机的位置了
有那种可以在失控时安全点的装备吗?

网友B:
买个 大疆的啊。。。 那里的失控保护。。。 应该最安全了。。。
再说了。。。 你对你的控和接收机没有信心。。。 就不玩油机了。。。呵呵

网友C:
遥控器支持就可以设置,或者上个飞控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