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慢点动速率到100%就堵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10):
大家好,我用mach3, 键盘tab键调出慢点动速率,只要给到100% A轴就堵转, 超过50% Y轴堵转,而且是空载. 但是奇怪的是Z轴和X轴始终都是好的,低于45%的话所有轴就都没有堵转现象. 之前用还好好的,几天没开就这样了..我重装了mach3 还是一样,真是没脾气了....请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都是57的电机

网友A:
电机设置 认真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设置 认真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确实没问题哦,之前同样的设置,加工了不少东西了,一直没问题,是突然发生堵转的,然后就一直堵转了..搞得我胸口也很堵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电控上我白丁级。
帮顶

楼主:
我去,居然好了,说出来你们都不信,因为气温太低, 室内温度当时是零下2度, 我受不了开了空调,吹到20度,然后一切正常, 简直是奇葩, 哪位高手说说这是为啥? 气温太低会导致堵转? 是因为光轴冷缩了吗?

网友B:
温度低造成润滑油变稠,阻力大了。另外一个原因我认为是电机设置中的F值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低造成润滑油变稠,阻力大了。另外一个原因我认为是电机设置中的F值高了。

F 不到1200就堵了...应该不是F值吧,可能是你说的润滑油的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F 不到1200就堵了...应该不是F值吧,可能是你说的润滑油的关系吧..

你用的是什么驱动器,一般的驱动器如6560,F值设800左右。

网友:
可能阻力大了,换一个电机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驱动器,一般的驱动器如6560,F值设800左右。

不会吧,我就是6560啊,我之前跑F1600,加工了很多东西,一直挺好啊~ 现在空调吹了20分钟以后测试跑了一个1600的刀路也没啥问题哦,我比较菜,麻烦大侠多解释下,是不是我这样跑1600其实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