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迷你视频叠加器 RCD3060 Mini OSD怎么用

楼主(2013-02-10):
视频连接没问题,电池怎么连啊?连了这个还给谁供电啊

网友:
看不懂這接法

网友:
不是写着gnd和vin吗,,,既然没有+12那就意味着这个osd用接电池的那个口供电,摄像头和图传自己想办法在接供电的吧。

网友:
太复杂看不懂

网友A:
看你要检测什么电压了,看连接方式,就是串在需要检测电压的电池和用电设备中间。如果要检测动力电需要注意一下osd耐压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检测什么电压了,看连接方式,就是串在需要检测电压的电池和用电设备中间。如果要检测动力电需要注意 ...

就是把电池的电压信息覆盖在图传的视频上 ,问题是他说能检测2块电池,不然的话左边2个口,正好一个接电池,另一个就接用电设备了,现在这样完全不知道怎么接

楼主:
话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用来装在飞机上监控电压(电量)的?
各位飞的时候都怎么监控电压的?

网友:
怎么接才是正确的?

网友:
并联、并联

网友(2014-01-29):
http://www.rcdevice.com/cn/page89.html

这样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