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改dfc要換掉什麼零件?

楼主(2013-02-11):
請問600n改dfc要換掉什麼零件? 目前是 無副翼

网友A:
看旋翼头了,还有机身,是老款600n?旋翼头如果美式的pro头,买个dfc改装套件就可以,就是换了中联,桨夹摇臂,拉杆,这是一套的。配套的还有dfc主轴。貌似有600n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