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过的不爽(换了A3986爽了)

楼主(2013-02-11):
年前我的A3986驱动器挂了,几个轴只会前进不会后退,按“-”后退也是前进,按前进“+'键还是前进.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将24v电加高到36v。说明书讲可以到50v。过去步进电机线接触不良缺相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这次我检查8个场效应管都没有坏。A3986脚太密没有详细检查。还有一只74HC14的IC不知起什么作用还没有检查。大过年元件材料都买不到,郁闷。请各位大大指点迷津,会不会 是A3986坏了。
年后,收到购买的A3986 12元一只,换上开机正常。15元宵节要来了,年尾过得真爽。再次谢谢各位D友的指点。

网友:
估计不会是A3986坏。

网友A:
a3986不会坏的,调到36v最有可能的是辅助5v供电回路损坏了

网友B:
检查输入的几条线,   那个 5V 断的了就会这样.

网友:
哎 买个啥也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输入的几条线,   那个 5V 断的了就会这样.

谢谢过年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986不会坏的,调到36v最有可能的是辅助5v供电回路损坏了

谢谢过年回帖

网友C:
那个7014是施密特触发器,起到波形整形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他坏了

网友:
我有台华兴步进驱动器坏了,跟楼主的情况差不多。手动向左,它有时向左但有时又向右,还动不动就堵转。等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7014是施密特触发器,起到波形整形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他坏了

谢谢!大过年的还给我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7014是施密特触发器,起到波形整形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他坏了

你言中了,在 那个74CH14D查方向信号,输入高电平 输出0伏正确,但输入低电平输出只有1.5v(应该在3。5v以上才对),看样子是这个反相器出了问题导致后级不能得到方向反转信号。过年后买到材料换了试试看。

网友D:
不是的,是mach3参数设置问题,我的也是这样,重新设置一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是mach3参数设置问题,我的也是这样,重新设置一遍就好了

我原来设好的用24v供电一直正常使用,加成36v供电后才出现这种情况,恢复24v供电后也不正常了设置没动过。设置应该没问题。估计在加成36v供电前没有调小电流,加成36v后电流太大烧了驱动的元件。也就是A2986 21脚(REF}超过了2.1v,商家给的数据:调电流时21脚电压为1.3v左右,最大不能超过2.1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设好的用24v供电一直正常使用,加成36v供电后才出现这种情况,恢复24v供电后也不正常了设置没动过。 ...

电流不是限流吗?怎么会超过电流a3986可以用36v啊,我用过6560和3986都可以条电压也没烧啊,就算烧也不可能产生脉冲啊

网友:
没玩到那个高度 不懂的看看路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言中了,在 那个74CH14D查方向信号,输入高电平 输出0伏正确,但输入低电平输出只有1.5v( ...

也有可能是74HC14输出的信号,被后级拉低了,先把输出悬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74HC14输出的信号,被后级拉低了,先把输出悬空看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年尾过得真爽。再次谢谢各位D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