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齿轮比的问题

楼主(2013-02-11):
电直为什么要高kv的电机13t的齿轮来转动100t的大齿,
而不要原来4\1的kv来转动25t的齿轮,
理论上低kv不是更省电吗

网友:
可能是直驱的话安装不方便吧...

网友A:
高KV 电动机(转速高)相对来说:重量更轻一些。

(相同总功率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KV 电动机(转速高)相对来说:重量更轻一些。

(相同总功率的情况下)。

高kv效率低,感觉输出功率差不多

网友:
感觉是相同物理尺寸的电机,低kv的最大输出功率不够大。
不是很确定,坐等科普。

网友:
力矩不够,,,自己慢慢去理解哈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挺好!

据我所知,动力系统要跟传动系统及整机匹配。以450电直为例:
(1)可以选择高KV(3400-3800KV)的3S动力;
(2)也可以选择低KV(2150KV)的6S动力(更优)。

若真改齿轮的传动比,则还有尾传的调整。理论上可以,实际上
还有习惯与配件问题。

水平有限,谨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挺好!

据我所知,动力系统要跟传动系统及整机匹配。以450电直为例:

楼主的意思是为什么不选择2150kv,3s,然后减速比小一倍的齿轮呢。这样大桨转速不变,尾传不用动的。

网友C:
要一个速度和扭力的平衡点。
KV太高扭力太小。
KV太低扭力过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一个速度和扭力的平衡点。
KV太高扭力太小。
KV太低扭力过剩。

网友D:
KV是转速。转速的产生原理是通电导体在磁场中的运动。简而言之,导体切割磁场面积越大,产生的力量就越大,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线圈匝数。匝数越多,重量越大,惯性越大,切割磁场产生的力也越大,反之线圈匝数越小,重量越轻,惯性越小,产生的力也越小。如果这个还理解不了的话,那就是大象和马的区别。大象个子大,力气也大,跑起来也凶猛,马虽然个子小,力气小,但跑起来速度倒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KV是转速。转速的产生原理是通电导体在磁场中的运动。简而言之,导体切割磁场面积越大,产生的力量就越大, ...

正解+精辟!

网友:
似懂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