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大的飞行器能够摆脱飞控?国外商品单轴也在飞!

楼主(2013-02-11):
多么大的飞行器能够摆脱飞控?国外商品单轴也在飞!飞控到不远的将来有可能与电调一样普及,到了那个时候再谈此问题就失去意义,现在开始讨论一下,把飞行器做大点来摆脱飞控的需要,倒底做到多大能人工控制飞行?吊机飞行算不算是单轴?

网友A:
大到一定程度,就不那么“贼”了,人的反应就够控制了。比如一个尺寸10米的飞行器,自由落体1秒,大约才移动5米,相当于半个机身,看起来很稳定。而1米的飞行器,这点时间自由落体已经5个机身位移了。俯仰、偏航也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到一定程度,就不那么“贼”了,人的反应就够控制了。比如一个尺寸10米的飞行器,自由落体1秒,大约才移动 ...

还应该说是垂直起降类的飞行器,固定翼的自身设计已经有了自稳定,尺寸再小也无麻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应该说是垂直起降类的飞行器,固定翼的自身设计已经有了自稳定,尺寸再小也无麻达!

固定翼的安定性也是相对的。将来比较需要的外形,比如无尾、小翼展、更大更向下倾的翼,都需要电控。听说真机战斗机电控关闭,飞行员高手还能操作的。小模型恐怕就难了。固定翼只所以比直升机类的模型航线好飞,我觉得主要是掉高度慢。要是失速的时候,稳定难度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的安定性也是相对的。将来比较需要的外形,比如无尾、小翼展、更大更向下倾的翼,都需要电控。听说 ...

也就是,确实是相对的,搞不懂原理就是大的也飞不好,有个人造直升机试飞视频,那人把安全索挂在起落滑橇上,结果直升机严重摇摇摆,吓得根本不敢起飞!其实他只要把索联接到座位处也就是重心处,就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