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ICON A5 今天起飞了

楼主(2013-02-11):
今天在单位的湖上第一次试飞,这飞机真贼,稍微有风就顺风飞,而且很难操控,四次起飞两次坠水,一次扣在水上,一次实在顶风拉不回来,落在岸边的灌木上,结果尾翼根部断裂,又要缝缝补补了。总体感觉这个飞机在飞的时候基本要98%的电,基本没有滑翔感,头部下坠的厉害、左偏的厉害,也许是我的技术不够?。可惜没有视频----

在25楼有相关后续视频。

网友A:
楼主,请问你这飞机是买的空机还是自己做的呢, 另外你的马达和桨用的什么型号的,我也准备过了年入手一个,你这么说,我都有阴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你这飞机是买的空机还是自己做的呢, 另外你的马达和桨用的什么型号的,我也准备过了年入手一个,你这 ...

是成品机,电机2208 KV1100 APC7X4 狮子牌1300毫安 11.1V 25C

网友:
小翼展 都贼

网友A:
淘宝上好象卖300元的空机,就是你这样的配置,好象说的是2200mAH不能用,只能用1300的电池,是真的吗?电池仓不够大是吧,有没有可能换个大桨?

网友:
楼主要不要试一下大A5?

网友:
楼主你的电机kv值偏低。
要不换个8050甚至9047桨,要不桨不变,把电机换成kv1400-1600的
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B:
小飞机  用低KV电机  在上大桨  反扭就大了    腰推要2000左右为好  左扭小点   一米翼龙也就1400KV的 你上1100

网友:
KV1100配7X4当然有问题了

网友:
看起来能装很多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  用低KV电机  在上大桨  反扭就大了    腰推要2000左右为好  左扭小点   一米翼龙也就1400KV的 你上 ...

"电机:A2208 kv1000
螺旋桨:APC 7*4 or 6*4E
电池:11.1v 1000-1300mAh      "

这的官方的推荐,难道-------------有问题?!

我在飞的时候也感觉扭力过大,飞机在水面划水时,从飞机的后面看,左侧的翼因为扭力直往水里扎,是否是KV 值小了的缘故?

网友:
顶一下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1000KV7寸桨?那个厂家说的 误人子弟!!   这个我飞过  挺好飞的 电池仓也很大  不过要水上玩的话  电机顶多2208  电池1000毫安(越轻越好) 你那配置明显的是电机KV值低了  要1400KV合适  现在估计你也不好改了,这机子电机安装比较麻烦 建议你用8060寸的剪成7寸的试试 明显是你的动力不足 不过这款水机没玩过的一般水起都是比较困难 要求比较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KV7寸桨?那个厂家说的 误人子弟!!   这个我飞过  挺好飞的 电池仓也很大  不过要水上玩的话  电机顶 ...

这样的话用8060桨可能扭力过大,飞机侧偏严重---  可恶的“官方”建议,还不如我在网上问问大家再配置了。注意看1分43秒的配置表

网友:
你这 配置不对咯 好好改改喵  低KV上小桨 动力不够的

楼主:
这个官方配置真够混 蛋的,不是明摆着让人炸机吗?这样就好再多卖几台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KV7寸桨?那个厂家说的 误人子弟!!   这个我飞过  挺好飞的 电池仓也很大  不过要水上玩的话  电机顶 ...

下了狠心了,全面拆开,好不容易做的防水都泡汤了。更换上朗宇2208 KV1500电机,GWS 7035桨,这下感觉好了很多,但是有KV1800 的电机就更好了,在手上推油门,感觉侧偏已经好了很多,但是感觉11.1V 25C 1300mAh的电池还是有点沉。

网友:
可恶的“官方”建议,还不如我在网上问问大家再配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用8060桨可能扭力过大,飞机侧偏严重---  可恶的“官方”建议,还不如我在网上问问大家再配置了。 ...

这视频里那水机怎么看怎么像地平线的A5,山寨机的表现可圈可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了狠心了,全面拆开,好不容易做的防水都泡汤了。更换上朗宇2208 KV1500电机,GWS 7035桨,这下感觉好了 ...

今天又一次试飞,连续飞了四次,最后一次扣过来了,感觉总是在拼命救急中,上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用8060桨可能扭力过大,飞机侧偏严重---  可恶的“官方”建议,还不如我在网上问问大家再配置了。 ...

你把8寸的剪成7寸的试试

网友:
你看看升降舵是不是特别卡 就是不回位的感觉 以前我装过一个 由于升降舵拉杆太长 而且还是S型 导致升降拉杆特别卡 就是拉升躲以后不回位

网友(2013-06-12):
昨天我的小A5水机也试飞了,水上能起飞,但每次都是刚离开水面1-2米就失速坠入水中。多次尝试起飞后均失败,没找到飞的感觉。
XXD2208 KV1800 装送的7寸桨。3S电池 1300MA 20C。测试推重比基本达到1:1。重心也按要求调整到机翼前缘往后3.3厘米,没装轮子。
本人飞固定翼水平在飞飘飘可以手接降落,飞微风可以5米内定点降落,两种机型炸鸡基本为0。以前做过KT板的北极星水机,也是成功爽飞了的。所以我基本敢肯定,这个飞机设计肯定有问题

网友:
小桨来飞,没反扭,可惜力气又小了

网友:
不期待视频 但飞机挺好看

网友:
今天装了个3S 1000MA电池再次去飞,这次没有选择水上起飞,采用手抛,同样没装机轮。结果控制困难根本没有控制飞机的感觉,而是飞机在控制我,炸机。

我感觉这飞机的机翼面积太小了,决定把机翼改大点试试

网友:
你这是艾特a5吧,icon的a5貌似很好飞的

网友:
我的确实是爱特A5

网友:
头部下坠严重很可能是重心问题

网友:
视频中的大桨用错了吧,一般用7X5E吧

网友:
k可以有

网友:
这个飞机如果按照厂家的配置,起飞重量也就400克多点,翼展却有1米1左右,本是可以飞的很悠闲的,所以2208 kV1200左右的电机配7寸大螺距桨实在是很合理且没什么压力的配置。现在论坛上风气一直不好,新手全都无谓的追求动力系统的功率,而根本就没有学会正确的调整和控制飞机的技术。碰到这样的情况,一味归咎于动力不足,实在让人无语。

网友:
我用2208 kv1400   7寸桨  40A电调  3S 1300毫安电池 很快而且很稳      感觉LZ的舵面运动调的太大了

网友:
看完视频 觉得LZ的救援船很牛逼   第一次见到有人开着摩托艇去救援的

网友(2014-03-07):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好象卖300元的空机,就是你这样的配置,好象说的是2200mAH不能用,只能用1300的电池,是真的吗?电池仓不 ...

2200的电池肯定装不下,桨最大就7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