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老师傅 电动练习机 怎么把动力电与舵机电分开用

楼主(2013-02-11):
就是动力电 锂电拿来控制马达 另外用块
电池
控制
舵机
请问有办法搞定吗?

楼主:
感觉一块电池 舵机一用电 会把马达的电力给拉去了 有办法分开弄吗 ?

楼主:
老师傅些都去拜年去了啊

网友A:
这里有电调版块,建议先去那边好好潜水先。

网友B:
独特的思维,别样的视角

网友C:
舵机的红线都扯出来 接一个1S电池就行啦~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是不是 接受机 7通道插上 普通电池电源 然后把电调上插在3通道油门位置的红线拔掉 只插上黑线和信号线 ?

网友A:
不知是我的水平低,还是LZ的电调很特殊,或者要同时驱动十多个舵机?
我飞这么久电动(买过10A~100A各种电调不下30个),都是电调内置BEC供电给接收,再驱动舵机,最多的一台机好像是14个舵机/收放器,从未觉得相互间有影响。

网友D:
大概是把电调线正极拔出来不接接收机。然后把专门配的接收电插在接收机合适通道上。

楼主:
呵呵 等东西到了试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E:
多块电池不重吗?

网友F:
把电调连接收机的红线剪断,换UBEC给接收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