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转掉转还是掉转

楼主(2013-02-11):
电池是30C的  可是做彩虹的时候还是会掉转  还是会甩尾巴。。。靠 这两天 第二次炸了  第一次炸是尾巴失灵   空中转的和陀螺似的  还是3D模式  然后切了普通 然后熄火  就废了半幅大桨  今天做彩虹炸鸡   还好拉起来点  后来还是尾巴甩了  然后我拉不回来了   头朝地炸的很深很深- -   用了很大的力才拔出来、
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会甩尾?就是因为电机不够力掉转引起的?逆时针旋转 也就是尾巴没作用了才会转的方向
电机是430L   确实很老的电机了  我在想是换个电机看还是换6S  电调是铂金40  不用改了   3S的情况下大家会不会有很明显的掉转?如果大部分不会的话那我也不改了  换个好点的电机就是了   真心求教

网友:
换6s 试试。。反正以前3s钟摆是摆一下,甩一点。现在好了。

网友A:
白金40a电调有定速功能,在设置里选高速时定速模式和超柔和启动,起飞时就直接切到3d模式,用螺距大小控制升降就行。我的几块古董级电池,20c的,目前满充容量不足1800mah,马力都有富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6s吧。。。
你那电机也不给力了,没准也是过热消磁了
甩尾有很多方面问题 陀螺设置,尾舵机,机械设置, ...

手法绝对没问题  很干净  急变螺距就会这样   难道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金40a电调有定速功能,在设置里选高速时定速模式和超柔和启动,起飞时就直接切到3d模式,用螺距大小控制升 ...

我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那a123配置不甩尾是因为我从来不急剧的大螺距变化。。。。。。
控制螺距要相当的精准柔和。。。不然 ...

看来以我目前的技术要么6S 要么暴力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6s
再暴力的3s电机也爆不过最次的6s电机

6S的话我也知道 可是成本貌似很高 而且现在3S 的电池要怎么办- -

网友C:
我也这个情况,估计是动力问题或者尾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个情况,估计是动力问题或者尾舵问题

我的尾舵机是DS520  感觉效果不错应该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尾舵机是DS520  感觉效果不错应该不是他的问题

我的是S9257,郁闷了。

网友(2013-05-29):
我也是这个问题,ds520,450m电机,

网友:
螺距过大也会甩 降低螺距试试 这个不用花钱 呵呵

网友:
我的3S不会甩。。
花牌50A 蝎子2221-8 3S65C电池 定速油门85

网友:
提高转速,降低螺距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6S的话我也知道 可是成本貌似很高 而且现在3S 的电池要怎么办- -

电池啥牌,出给我好了。

网友:
我的不带孔1000出头的配置钟摆都不甩

网友D:
。。。换个单项看看。。3S 85油门尾巴不会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单项看看。。3S 85油门尾巴不会抽。。。

单项刚换过啊,飞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