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了deviation固件后设置和原厂完全不一样,回不去求个deviation可用的Minicp配置

楼主(2013-02-11):
小弟能力有限deviation混空设置至今没看懂,还是原厂设置比较简单,有哪位deviation使用的高手能按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这篇帖子的参数帮我弄个配置文件吗,在下感激不尽了!

网友A:
本人也仰慕d10的升级固件已久,当看见那个官网上的全英文刷机软件就果断放弃了,就怕一旦不好用,刷回来上哪找教程去啊?

网友:
d10是有中文的。d7e不知道。
如果你没搞明白这些参数的含义,等于还不会玩航模。建议思考一下弄清楚。

网友B:
不敢做小白鼠

网友C:
你要求太高了,用论坛上的模板自己改一下吧(我级别低,发不了链接,你找Tom Z的Walkera V120D02S/Mini CP/Genius CP/Master CP)
建议还是搞懂一点好,自己随时调整参数。
另外suvsuv不是做了标准界面了吗?我是比较喜欢用传统界面的。

网友:
一般配置要自己调的,每个机器可能不一样。

问一下,d7怎么刷deviation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求太高了,用论坛上的模板自己改一下吧(我级别低,发不了链接,你找Tom Z的Walkera V120D02S/Mini CP/ ...

suv维护的只有d10吧,他本人没有d7e,d7e是国外的pb做的,貌似没有标准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仰慕d10的升级固件已久,当看见那个官网上的全英文刷机软件就果断放弃了,就怕一旦不好用,刷 ...

刷机很简单,但是7e官方没放固件,刷了回补了官方的,另外7e目前是没有中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suv维护的只有d10吧,他本人没有d7e,d7e是国外的pb做的,貌似没有标准界面

那也有可能,PB似乎说过D7E的存储空间太小,实现基本功能就要占用所有空间。

另外7E好像还有发射功率的限制,不差钱就D10吧,性价比高。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还没有标准界面,就一直用混控界面,现在已经习惯了。我觉得用标准界面设计之后再切换到混控界面是不错的想法。

还有一个方法是你在PC上用DEVO 10的模拟器设置,然后把文件保存后拷贝到你的D7E上面。我不知道D10模拟器是否包括标准界面,你可以去问suvsu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有可能,PB似乎说过D7E的存储空间太小,实现基本功能就要占用所有空间。

另外7E好像还有发射功率的 ...

7e发射功率限制解除很简单,短路二极管就行了,兄弟能帮忙指导下我设置吗,假设我要将普通飞行模式的螺距设置为L:10%,M:55%,H:100%,在deviation具体如何操作,qq 190955449,如有空麻烦加q指教,在下感激不禁了!
如图短路d7e高频头图中的二极管即可基础功率限制

网友:
我不用qq

mini cp在接收端做CCPM,所以控的设置比较简单

我用英文界面:

CH6是螺距输出(Cyclic pitch), 源(source)是油门(THR),-100 到 +100对应的是最大负螺距到最大正螺距,你可以用三点曲线10,55,100。增益(gain)选100。

复杂一点的设计一般用FMOD切换飞行模式,你需要用复杂模式(Complex),设置四页:
1. 普通模式:小量负螺距到较大正螺距,小量负螺距有助于起飞和抗风
2. 特技模式1:最大负螺距到最大正螺距
3. 特技模式2:最大负螺距到最大正螺距
4. 熄火(Throttle hold): 螺距为0

当然你的油门(THR)输出也要相应的改,一般普通模式用正常的油门曲线,特技模式用100-85-100之类的曲线,熄火用-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敢做小白鼠

Deviation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当完善了(8/10),7E还在开发过程中

一只控通吃 2801/DEVO/DSM2/DSMX/FlySky/Hubsan ... 全部是一样的界面,直接用配置文件,可以像访问U盘一样存储。。。好处太多了

我现在用D10飞CB180Z (2401),mini cp(DEVO),v911/v939(FlySky),450(DSM2)。以前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viation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当完善了(8/10),7E还在开发过程中

一只控通吃 2801/DEVO/DSM2/DSMX/FlyS ...

我用的就是d10控,可看见英文的刷机软件就头痛,还有就是,好像刷完后,原先的模型设置也跟着消失了,这点我很害怕,所以一直没敢造次,请问阁下:刷机到底难不难啊?

网友:
英文对我不是问题,所以我这点不好评论。如果刷机顺利的话,没有多少英文要求,无非是选文件,刷机。当然你要能看懂一些提示和状态。

刷机之后原来的模型是看不到了,但还在,如果你刷回原来的固件经会恢复原状,当然了,刷机这种事情有风险,谁也不能百分百的保证没问题

Deviation的使用说明是英文(好像还有俄文),论坛里问问题也是英文。不过suvsuv(D10)开发者是中 国人,有些问题也许可以问他

因为我从基本什么没有开始(D10之前我只有2401,控制180Z),所以不需要考虑任何问题,你如果有一大堆模型那是另外回事。另外如果你的模型都是DEVO兼容,而且也不打算入别的,那你也要考虑一下收益问题。

中心思想:简单,有风险,收益大(取决于个人),自己决定

网友:
如果能加大功率,7E是个不错的控。就等大神给出刷机软件。毕竟价格如此低,如果功能上去了,确实是个好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suv维护的只有d10吧,他本人没有d7e,d7e是国外的pb做的,貌似没有标准界面

d7e的不基本相当于d10移植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7e发射功率限制解除很简单,短路二极管就行了,兄弟能帮忙指导下我设置吗,假设我要将普通飞行模式的螺距 ...

请问d7e解除功率限制后能控多少米,能在控上显示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d7e解除功率限制后能控多少米,能在控上显示功率吗

可以显示功率,没试过我没有大几,只在外面飞过伟力的大瓢虫,视线范围内信号很好,没发现有任何信号弱失控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