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中山兄进,飞越三轴S陀螺仪问题

楼主(2013-02-11):
JRXG7    飞越三轴S陀螺仪     恒吉MD933 MD922

接线检查了不下20遍了,没接错

打开遥控器  接通电源,   陀螺仪3灯亮起,接下来3灯闪烁,再接下来就只剩下蓝灯闪烁了,舵机什么反应都没有

问题:
      1. 什么问题啊,是不是我的JR配不上飞越的陀螺仪?
      2. 是不是飞越的陀螺仪一定要买飞越的什么陀螺仪调整器才能用?

网友:
蓝灯闪烁 貌似是非锁定状态 并且需要检查接线  软件里都有说的啊

网友A:
你的zyx是收来的吗?蓝灯闪貌似是没有自检完成,估计是你的接收机类型选错了!
我记得可以在开机时按住set可以跳过自检,再用电脑改好接收类型!或者问问飞越那边!

网友:
老师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zyx是收来的吗?蓝灯闪貌似是没有自检完成,估计是你的接收机类型选错了!
我记得可以在开机时按住set可 ...

飞越的接收类型就那么几种   没得选!
坑爹的飞越

PS:是买来的  不是收的,还是飞越自己的淘宝店买的
啊。

网友B:
检查接线,查看接收机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接线,查看接收机类型

前辈  不是我不检查接线啊  都检查了N遍了
接收类型  就不说了

RG831B接收  不用常规用什么啊

网友C:
自检时候不要动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检时候不要动飞机

压根没动过

网友D:
重新对一次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对一次频

重新对频 ?
是不是 把电源  开发射机  接电源?

是这样的话已经重复上百次了

网友E:
红灯是锁定姿态太 蓝灯是非锁定  闪烁是信号检测不到 可能线插反了!你用什么通道?这个也不能接错 或者少接线了 你3灯自检通过 只说明高度通道接有线 而已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你检查一下线有没有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灯是锁定姿态太 蓝灯是非锁定  闪烁是信号检测不到 可能线插反了!你用什么通道?这个也不能接错 或者少接 ...

请前辈鉴定接线是否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你检查一下线有没有插反了~~~

中山兄  检查了  陀螺仪一段有凹口的地方配接线的凹口  应该没错吧

接下来   我把另一端所有凹口反接了一下,三灯一直亮起,不再闪烁了
而且RG831B 的接口端有点小T形,原来正好插进去,反过来接是超级难插。。。。

网友F:
控有没有调到单伺服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有没有调到单伺服器模式?

控上有这个功能?    开关在哪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控上有这个功能?    开关在哪啊?

我用的控是JR 的XG8,在SYS.LIST 的 SWASH TYPE 里,选1S NORMAL。建议你好好看下你的控和小姨子的说明书。

网友D:
不接zyx 先对一次频,确认各通道受控。在链接zyx,确认连线无误后链接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控是JR 的XG8,在SYS.LIST 的 SWASH TYPE 里,选1S NORMAL。建议你好好看下你的控和小姨子的说明书 ...

老大   这个我是按老羊的教程  一开始就设置了3S  60°

也按您的建议设置了  老样子  蓝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接zyx 先对一次频,确认各通道受控。在链接zyx,确认连线无误后链接电脑试试

不接ZYX对频成功,各舵机运转正常,估计还是ZYX接线问题   飞越坑死我了

网友D:
刷成3.50再试,我的也是折腾了很长时间。LZ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成3.50再试,我的也是折腾了很长时间。LZ加油吧

刷3.5也遇到问题了  无法跳过自检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刷3.5也遇到问题了  无法跳过自检啊

拿牙签捅pp能过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牙签捅pp能过去不?

原来那玩意是PP  我还以为是搭扣了   难关我怎么按盒子边缘(以为是SET键) 没反应的

网友:
三盏灯同闪后熄灭表示陀螺仪自检完成,蓝灯常亮是非锁尾状态,蓝灯闪烁说明陀螺仪没有收到接收机信号,请仔细检查接收机与zyx的连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前辈鉴定接线是否接错

看这些与接收机连接的线,电源负极(黑)怎么是在最上面的?一般接收机连线的信号线(白或浅黄)在最上才对啊?不过我没有jr设备,也许jr的接收机就是这样连接的也不一定吧。

网友F:
看你的接线图好像感度线接错了,试试接到AUX2去。我记得好像这个接收默认是AUX2是感度通道。当然,你可以在控里把GEAR改成感度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山兄  检查了  陀螺仪一段有凹口的地方配接线的凹口  应该没错吧

接下来   我把另一端所有凹口反接了 ...

这情况真让人头痛!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接zyx 先对一次频,确认各通道受控。在链接zyx,确认连线无误后链接电脑试试

。。求头像片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头像片名。。

让子弹飞

网友:
ls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接线图好像感度线接错了,试试接到AUX2去。我记得好像这个接收默认是AUX2是感度通道。当然,你可以在 ...

老哥  我检查过了  没用   彻底悲剧了

网友H:
ZYX連接電腦成功嗎?
連接成功可按右面的(全部重設)!
如連接電腦不成功,可检查USB轉口線或换新的USB轉口線!
因本人第一次買ZYX-S時也是這樣,換了新的USB轉口線後就無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ZYX連接電腦成功嗎?
連接成功可按右面的(全部重設)!
如連接電腦不成功,可检查USB轉口線或换新的USB轉口 ...

没有用   试过了   我都快绝望了
飞越的技术人员要到初八再上班   为了这个陀螺仪  我搞了快4天了
T 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牙签捅pp能过去不?

买的晚  发现已经是3.5了
可是PP快捅烂了  虽然可以跳过自检  可依旧是蓝灯闪
绝望中...

网友:
检查一下5通道的接线问题试试看,,,也是新手路过哦

网友I:
打电话问客服,我也是zyx,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祝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J:
老ZYX都没这些问题,,,这颗小ZYX-S似乎是坏了,,,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电话问客服,我也是zyx,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祝问题早日解决

打过了,客服说资料都在单位,初8才能回复

大家假期都爽飞,就我在家看暴力  色 情,血腥的《斯巴达克斯》   打飞机.........模拟器
狗血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ZYX都没这些问题,,,这颗小ZYX-S似乎是坏了,,,返厂吧

别诅咒我

还没上天就坏了,  捅几下菊花应该没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