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s 1045和4s 0845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2-11):
大疆F450/550明书上说可以用3s或4s电池,请问用3s电池配1045桨和4s电池配0845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无区别。小桨高转速稳 根据你自己喜好配 我用8寸4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区别。小桨高转速稳 根据你自己喜好配 我用8寸4S

请教,用大疆的电机吗,
应该比较稳吧,续航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区别。小桨高转速稳 根据你自己喜好配 我用8寸4S

小桨稳一些,原来是这样啊。

新手想上f450挂狗fpv航拍,用原厂动力套装还是diy好?希望过来人给些建议~

网友:
我用3s 1038,稳定,不过桨角小了点,升力不是很足,还是用1045给力,不过有射桨的隐患,唉。。。。

网友B:
有射桨的隐患,唉。。。。

网友(2015-01-13):
引用 网友B:
有射桨的隐患,唉。。。。

为什么1045 有射桨危险?1045的自锁桨都会有射桨危险?1038 是自紧还是普通螺母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