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出去飞450一般带多少电池?

楼主(2013-02-11):
大家出去飞450一般带多少电池,我只有4块,飞不到半个小时就回家了,还没在路上的时间长了。

网友:
一个小电站,约合40块3s2600的电量

网友:
我只有2块6S电池,不过有个锂电包,12V20ah,效率有点低,A6用5A充只能充6到7次

网友:
我只有6块

网友:
本人5块古董级电池,和你一样,路上时间长,飞的时间短。过年后快递恢复正常再败几块电池玩玩。

网友A:
6块电,不过屋门口就是草坪,乡下地方挺大。

网友B:
2块电池,,出外场都是现充现飞,,,

网友:
目前8块 年后要增加之10块以上,其中有几块是5C充电的,方便有时候外场充电..

网友C:
用电站啦!两块电池即可,一块正在飞,另外一块就在充电,轮着来,玩残的是自己而不是电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电站啦!两块电池即可,一块正在飞,另外一块就在充电,轮着来,玩残的是自己而不是电池了。

LS的朋友给推荐个电站呗?

网友:
10块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S的朋友给推荐个电站呗?

看你用什么充电器,看充电器的输入电压,上淘宝搜索12V或者24V的电动车锂电池组,一般24V、20Ah的电池组价钱也不会超过1000元,自带100A保护板,用电动车的那种电源来充电,无需平衡充维护,算是很方便的电池组了。

嫌大、嫌重、嫌贵的话,可以选择12V 20Ah的,一半的规格,或者选择12V更小容量的。

450很省电啦,电站也无需要用太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什么充电器,看充电器的输入电压,上淘宝搜索12V或者24V的电动车锂电池组,一般24V、20Ah的电池组价 ...

谢谢LS分享,是个好办法!

网友:
450十几块+250十几块

网友E:
性能比较好的,支持5c充电的电池,+ 电池包   有效预防电池自然损耗,性价比一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电站啦!两块电池即可,一块正在飞,另外一块就在充电,轮着来,玩残的是自己而不是电池了。

充满一块电池需要多长时间?轮换的过来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充满一块电池需要多长时间?轮换的过来么?

配支持5C充电的电池和充电器就没问题。

网友:
我的911 6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块电,不过屋门口就是草坪,乡下地方挺大。

能在家门口飞最舒服了

网友:
7块,今天第三块就炸了

网友G:
2块5c充电电池加电站,8分钟可以充好一块,基本不需要等待,就可以无间断飞行,

网友:
8块,3块5C,可惜外场没电。。

网友:
10块飘过

网友:
3块垃圾电飘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配支持5C充电的电池和充电器就没问题。

支持5C充电,您说的是A6么?

网友:
8块+12块。

网友:
至少8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支持5C充电,您说的是A6么?

A6是并充,利用并充口充电最好不要超过2A,不然比较危险。只是并充的好处是不用平衡,对于性能很差的电池可以省去大把的平衡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6是并充,利用并充口充电最好不要超过2A,不然比较危险。只是并充的好处是不用平衡,对于性能很差的电池 ...

并充是什么?B6是并充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并充是什么?B6是并充么?

b6是串充,并充是每个电池片单独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6是串充,并充是每个电池片单独充电。

什么样的充电器可用5C电流充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性能比较好的,支持5c充电的电池,+ 电池包   有效预防电池自然损耗,性价比一流。

什么是电池包,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样的充电器可用5C电流充电?

一般稍微好点的串充都支持5C充电,5c充电是说的最大充电电流,及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什么是电池包,干什么用的?

储存电用的,一般都采用铁锂电池片20安一片容量的那种,主要是铁锂电池循环寿命比较长一般都在1000到20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储存电用的,一般都采用铁锂电池片20安一片容量的那种,主要是铁锂电池循环寿命比较长一般都在1000到2000 ...

噢噢,之前没看懂,,,

网友:
我也是用电站,4s1p  32ah的。加上的串充,10a充电一般10分钟充满。可以充20块以上。

网友:
我车上电瓶75Ah,充上6块450电池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450 三块电,因为偏爱电固,450刚入不久,适应中,还在考虑向电直还是电固靠边

网友(2013-07-02):
有同感 我才有2个电池 ,跑远飞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块电池,,出外场都是现充现飞,,,

2个电池 少啊 时间玩不长 我就是有2个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在家门口飞最舒服了

是啊   不用跑老远去飞,可惜家门口地方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2块5c充电电池加电站,8分钟可以充好一块,基本不需要等待,就可以无间断飞行,

这么厉害啊

网友:
我想在买2个大容量的电池飞 大家给个意见 2800 3300毫安的  容量在大怕装不下450

网友:
7块, 感觉够过瘾了

网友:
.....1块....真的就1块

网友:
5块,三个悬停,两个倒飞

网友:
飞场有220V市电,一台PL6,三人飞到手抽筋的路过!

网友:
我只有2块。重在参与

网友:
老帖了,带6块飞2块回去放电的飘过!

网友:
就算电池能跟上,电机总要歇歇吧,天热3个飞机可以不间断的飞,还缺一架,准备买个电扇给电机降温

网友:
有四块电池,还没飞上天就涨肚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