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炸 ..450 DFC+ZYX S

楼主(2013-02-11):
据说昨天450 PRO 由于尾巴螺丝上的太紧..
切3d 的时候 忽然空中超级自旋翻坠地..

每日一炸 ==>>  领悟到的是... 起飞前要全机检测...

昨晚把DFC +ZYX S 转到固郎上面..地上一切测试正常.
在高转速悬停的时候发现过几分钟就抽筋一下..下地检测又正常.. 什么都没事。于是就想爽歪歪..
切3D。 倒灰.. 慢慢滴翻呀..翻呀的..
还在怀疑是ZYX设置出问题的时候。 忽然 又抽筋了.. 这回好玩了..   倒飞直插地球.

每日一炸 ==>> 学到的新知识是不能用普通滴双面胶粘陀螺仪...

每天开开心心去刷机机... 每日一炸真开心..
以后的签名可就是..开开心心炸机去...

各位大侠顺便看看这布线如何..
似乎主齿轮下面的小齿能启动的时候能向下吹风。电调直接剥皮..散热片对着这风扇..
就不知道电调跟ZYX + 接受机这么近 是否干扰...

网友A:
1234  飛必炸~~炸炸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4  飛必炸~~炸炸更健康

.. 好郁郁闷呢..
过年这阵最有时间飞.. 现在好了.. 都挂墙了.、
TAOBAO 都没开门... 唉..

600 又不舍得飞... 炸了偶可伤心S 了。

网友B:
我也和你一样.过年第一天就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 好郁郁闷呢..
过年这阵最有时间飞.. 现在好了.. 都挂墙了.、
TAOBAO 都没开门... 唉..

我果斷不飛了  因為飛機離我太遠了

网友C:
机身也该换了

网友D:
碎碎平安

网友E:
LZ推荐用什么粘陀螺仪啊?

网友F:
没明白为什么不能用决不能的双面胶粘

网友G:
看看    想入这个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推荐用什么粘陀螺仪啊?

唉.. 3M 正品吧..

别省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明白为什么不能用决不能的双面胶粘

是不能用这种垃圾 双面胶...

也不能“随便” 粘.. 唉。。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身也该换了

  慢慢来嘛..
布线如何呀.
会不会干扰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3M 正品吧..

别省小钱.

那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和你一样.过年第一天就炸鸡

。。。 每日一炸...

我可不想每天都:"炸鸡去咯.."  持久点也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新年快乐

看看新年快乐..
炸炸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    想入这个陀螺仪

偶素菜鸟.. 虾米都母鸡...

哈哈。。
装个蓝牙.. + andriod 蛮实在的。

不知道在飞行过程中能不能继续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碎碎平安

。。、

郁闷呢。。 天天炸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慢慢来嘛..
布线如何呀.
会不会干扰嘛..

布线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线不错了

既然布线可以了·
那可以换机身了~ 哈哈。。

新年快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能用这种垃圾 双面胶...

也不能“随便” 粘.. 唉。。郁闷了..

我还买了一块这样的胶,正准备用呢,是不是用这胶不能减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买了一块这样的胶,正准备用呢,是不是用这胶不能减振??

别呀.. 别呀...

总结了一下。
1. 这中间的海绵太软了. 高速的时候会抖动.
2. 这双面胶的粘性很差... 抖着抖就陀螺仪飞出来...

偶那天就是这样炸滴..

网上很多那种3M的小方块 陀螺用的双面胶, 怎么也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慰问~~~

炸炸更健康.~~

很郁闷又很开心..
认真一点, 仔细一点..

新年快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别呀.. 别呀...

总结了一下。

谢谢指点,我现在就是用3M粘的,有一天一个模友看了一下我粘的,说我的粘得太硬,叫我换双面胶粘,我就买了一块,只是一直没换上去用。谢谢了

网友:
我也每日一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点,我现在就是用3M粘的,有一天一个模友看了一下我粘的,说我的粘得太硬,叫我换双面胶粘,我就买 ...

..
不会吧... 这样的话可能要找介乎你的3M 与这种 双面胶之间硬度的了..

这种双面胶真的很很很软,,, 。。

网友:
每日一炸 ==>> 学到的新知识是不能用普通滴双面胶粘陀螺仪...

网友:
看样子还是要先上飞越之类的飞机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炸更健康.~~

很郁闷又很开心..

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 每日一炸...

我可不想每天都:"炸鸡去咯.."  持久点也好嘛..

谁想天天炸鸡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每次炸的可都是血汗钱啊!!!

网友:
花开富贵

网友J:
又见固朗450C,同飞固朗450C的帮顶!
我就是用这种便宜的双面胶粘的,不过我的陀螺仪是顺着飞机的(旋转90度),然后外面加了个尼龙贴,怎么飞怎么震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又见固朗450C,同飞固朗450C的帮顶!
我就是用这种便宜的双面胶粘的,不过我的陀螺仪是顺着飞机的(旋转90 ...

..

哈哈。。。 谢谢。。谢谢。
线太短了,, 不能转90度。 Optima 7 的 6通道在远端, pitch 线要拆出来另外接..

所以...

不过经过昨晚锤子, 铁钳的努力.. dfc 摆臂 敲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