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剧烈抖动问题

楼主(2013-02-11):
600N转速加到一定转速的时候飞机就会剧烈抖动,今天碰巧看到一个跟我情况一样的视频,请高手指点一下什么问题 PS 不装大小桨就不抖  装上尾桨就抖的厉害,尾桨做过平衡。另外,尾桨夹松紧度一般是怎样的呢?  我的尾桨夹的比较松,转动起来阻力比较小。

网友:
顶,求高手解答.

网友:
看樣子引起震動的是尾部

网友:
垂尾裝的不垂直啊 尾旋翼上的能用手搬動而且不自然晃動就好了

网友:
尾部感度降低一點  還有那個中立點尾槳的槳距有點大了吧

网友:
第一步 检查 尾传动轴中心点,第二部检查尾部螺丝安装是否正确 是否顺.

网友:
感度 降低到正常值,感觉很明显 垂直尾翼 振动很大应该是尾传动轴 不在中立点,你拆开看看,我有一次尾巴振动厉害是尾传动轴太靠后了.

网友:
看见这鸡鸡就跑远远才安全。。。

网友:
明显是感度高了,抽经。
降低感度试试

网友:
发动机转速似乎不正常,油门和螺距的配合不是很好

网友:
我450 也是这样
完全是机械原因
和感度没关系
就是机身共振 我的震源来自大齿 和电机齿之间 或者说 是电机负载后的震动
和尾巴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年后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从录象的最后2次加油门(摄像在地面拍得很稳定),
可以看出:是尾舵机在抽动,。原因有:

你是 有副翼的旋翼头,副翼和大桨总觉得有不平衡,
造成 锁尾陀螺仪过负荷——请适当 减少 感度 。。。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总之是共震引起的,排震是件痛苦的事,最有可能的是发动机爆震和尾桨夹虚位引起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多玩油机的都遇到过,我玩亚拓600N的时候也是遇到金鱼尾但是没你的这个颤动这么大,我原来全部把尾部系统都换过没有用,后来直接换2.0mm的侧板解决问题,但是你的这个情况楼上有个说得很有道理颤动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你的大桨或者副翼部分平衡问题,再仔细检查检查整个旋翼头,我觉得除了陀螺仪要再调试之外,旋翼头的嫌疑很大!慢慢受折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多玩油机的都遇到过,我玩亚拓600N的时候也是遇到金鱼尾但是没你的这个颤动这么大,我原来全部把 ...

感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支桨就好了

网友B:
用的我的视频,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我的视频,感度高了。

哈哈,昨天往后翻帖子发现你的帖子了,早先没发现,我也解决了,放弃无副翼就好了

网友C:
引擎转速和大桨还没调好。。尾传感降低一点点

网友D(2013-07-16):
亚拓这极品货,到你手里可惜了

网友E:
顶,等高手解答

网友F:
振动太大,陀螺失效了。